求助,我的电脑有三个USB ,有一个不能用两个可以用

楼主(2012-10-02):
求助,我的电脑有三个USB ,有一个不能用,两个可以用,量USB阻值,量到坏的USB 数据线阻值为1,其他的都是正常 650阻值,,是南桥坏吗?

网友:
不是的吧。 - -脚断了???

网友:
测量的值为1,是USB数据线到南桥之间的电路开路,要是中间电路元件都正常的话有可能是南桥虚焊了,可以试着压下南桥

网友:
应该是中间开路了,有可能接口那个地方脱焊了,认真看看。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查USB接口   看PCB版USB-->SB 有无断线     压SB测试.

网友:
还真是空焊了,我这里有十多台都是这样的,,有的空焊,加焊下针脚就可以了,有些是USB旁边的保险断了,飞下线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