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 LED屏开机能显示, 背光不能持久的亮着 只有亮1分钟多点

楼主(2012-10-02):
换过屏上升压IC 还是一样   屏上 BL_PWM      BL_EN     都有3.3V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背光  只有亮1分钟,就灭了 屏是LED的

网友:
求个思路,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
背光灭掉后,开启信号与供电是否正常,LED灯接口处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找废屏上的LED灯接上试过

网友:
背光灭掉后,开启信号与供电是否正常,LED灯接口处电压是否正常  这里基本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就找个一样的碎屏或者接口一样的灯管插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