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2-10-02):
致铭775的板子,不开机,查CPU无供电,一个上管击穿,换了上管后可以开机,但一会上管又被击穿,请问啥问题。现在换完我都不敢点了。

网友A:
首先焊接要过关呵. 杜绝产生空焊
查主芯片是否损坏,  上管G极打值  ,
查ISEN.

网友:
复位灯常亮,不知道你的DEBUG卡是不是鑫帝的,如是,是无全板复位,查供电时钟.CPU 电压出来了,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还有短路

网友:
有可能电源管理芯片6713坏了

网友:
换了ISL6566好了,核心 时钟 复位 VTT 内存 PG 都正常,但还是不跑码,显示----,北桥有些烫,还怎么修?高人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焊接要过关呵. 杜绝产生空焊
查主芯片是否损坏,  上管G极打值  ,
查ISEN.

换了ISL6566好了,核心 时钟 复位 VTT 内存 PG 都正常,但还是不跑码,显示----,北桥有些烫,还怎么修?请指导下

网友A:
确定VCC   CLK    PG   RST#均正常(有值 ,且值正常)
查四大总线(打值 )   CPU-->NB--SB--io/bios   pci总线
刷BIOS
拆元件.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VCC   CLK    PG   RST#均正常(有值 ,且值正常)
查四大总线(打值 )   CPU-->NB--SB--io/bios   pci总线 ...

在内存假负上测时钟供电只有0.06V怎么弄啊,其它都正常了

网友A:
确定时钟芯片OK后,可能就是NB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时钟芯片OK后,可能就是NB问题了.

老师,全板就看到一个时钟芯片型号为ICS 630251,离内存槽很远,我不知道怎么判断630251坏好,有图吗,还有CPU假负假没时钟供电正常。内存时钟供电为啥不正常呢

网友A:
最好时钟芯片及周围元件拍照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时钟芯片及周围元件拍照上传.

我没有相机,只好在网上下了一个这板子的照片,请老师帮俺看下,怎么弄,谢谢!

网友A:
现在我还不是老师, 我还是学生呵(饼哥 徐老师  阿林老师的学生).可以互相学习.我这边网络不好.  请再传一下主板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还不是老师, 我还是学生呵(饼哥 徐老师  阿林老师的学生).可以互相学习.我这边网络不好.  请再传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还不是老师, 我还是学生呵(饼哥 徐老师  阿林老师的学生).可以互相学习.我这边网络不好.  请再传一下 ...

我手中现有三块板子,除了内存时钟低以外,其它都正常,但不跑码,黑屏

网友A:
只要时钟及时钟附近的大照片,你也是迅维学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时钟及时钟附近的大照片,你也是迅维学员吗?

网友:
其实你问的问题,我现在心里有点底了,但不知道如何说.总之,是查时钟的VCC,vttpwrdg,14.318 ,rst    如果正常换时钟IC,我看了一下你的空间,饼哥也是你的好友,多多请教他,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