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15B不触发手摸D23可以触发

楼主(2012-10-02):
下班准备回家了,收到一机子说是不能开机,人放下就走了,第二天拆开看了下适配器借口旁边零件都被腐蚀了,洗了下补焊上电没待机电流,不小心摸到D23,哎呀有待机电流了,放开就又没了,我是新手,不知道该怎么搞,求高手指教

网友:
用烙铁或风枪加焊一下,或者说直接换一个

网友:
查一下D23后继线路

网友:
哪就直接换了它

网友:
补焊了也换过了

网友:
明天在接着搞吧,累了,回来什么都要修,电源都要修。。。。

网友:
D23  开路不工作了,出现Q18截止,公共点无电压.换一个焊上.

网友:
先怀疑下电源,HP 的电源坏得多

网友:
你打阻值是多少   你有没有换过二极管 还是二极管那个信号在没有手摸的时候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你既然已换过D23,先测一下D23的对地阻值,以此来判断后方是否存在故障:     嗯!也许有这种可能呢!客户电脑之前被摔过,导致PCB主板内部有断线现象,当你手接触D23刚好断线连接起来啦!机器有触发,可以开机啦!

网友:
换一个焊上.

网友:
大家说的都有理   楼主期待结果

网友:
还是要专一点才行,电源最好还是不要修了吧。到时侯电源烧了东西算谁的给换个新的省事

网友:
真是坑爹啊,看了你们说了,我全检查了以边,最后看见Q18有一个脚步对劲,卸了下来,原来是那个脚的焊盘掉了,补上焊盘装上,上电,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