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2-10-02):
拆机裸机开机电流一直在1.087到1.1几徘徊,以为显卡,重做了显卡,换了显卡,故障依旧,找这机器的图纸一直没找到,有修过的朋友麻烦下,接下去也不知道怎么修了,晕倒

网友:
k43是还没有图纸,不用找了,这种电流肯定不是显卡问题。
机器怎么坏的也不说一下,内存ADS等有没有波也不看
都不会搞的话直接刷BIOS试试看,不过这BIOS很难找,板号一样,BIOS也不一定一样

网友:
刷个BIOS程序试一试

网友:
我也是你这个问题呢, 我的电流还小点,BIOS耍了,问题依旧,不知道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呢,貌似这板子就一个BIOS吧

网友(2012-11-04):
没过内存?是不是内存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同病呀兄台,请教一下内存的ADS信号波形在那脚可以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