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60 双显卡 独立打不上

楼主(2012-10-02):
有台 联想 Y560  I3   双显卡  集显驱动可以打上  ATI独立显卡驱动去 打不上   是显卡虚焊了吗 还是什么问题   系统客户说一直都是WIN7 的  我也重装了 还是没用  联想的机子我也装过不少  一般官网下都可以打上的      客户说 他拿到杭州 修电脑的地方说是显卡坏了    要换主板我刚听到这问题 心里就纳闷了驱动打不上就要换主板吗??       可是机子到我手 我接过来就说装系统   装了几个还是没用    现在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哪位老师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或者给个思路吧     客户挺急的

网友:
我的 帖子  怎么 在首页看不到啊        急啊

网友:
系统问题的 !有安装版快装版 还有轻装版 你多换几个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的

网友:
系统有问题额  用驱动精灵打下看行不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我也遇到过一台y560  最后也没去上  如股解决了 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显卡有问题驱动也会打不上的。

网友:
我用的 系统 就是 安装板的  驱动精灵我试过了     都不行 我就加焊显卡   试了 还是不行 我问淘宝上的卖家  说换主板可以解决        他说换主板可以解决很明显  问题估计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一打  就蓝屏   从启在进系统 过了WIN7的LOGO 画面  就黑屏了  声音还是有的    有时候开机到了WIN7 画面  就蓝屏从启

网友:
显卡是非常有可能的,N卡喜欢出这种故障。果断干桥不过先报风险,风险第一位

网友:
客户吹的太急了  5号 就要拿机子   明天我准备 主板发去交换  时间 也有点难

网友:
这个肯定是显卡问题啦

网友:
直接用集显够了,独显滚蛋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吧

网友:
昨天 焊了 显卡   裸板试了  可以了 进系统 都好了   装起来还是不行  拆开也不行 我今天就果断发去换主板了

网友:
双显卡通病,加焊不行 就换个新的显卡吧

网友:
嗯嗯。。。果断显卡加焊或换

网友:
换CPU看看吧,这显卡难坏。双显卡是一个挂在CPU就一挂在显卡的吧?你进安全模式 把集显关了用独显是否能用?

网友A:
双显的是很容易出问题,一般虚焊的很少,多数情况下得换,最好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哥们儿 我给说个方法你试下!   先去联想官网 去  下个 联想一键驱动! 然后在用驱动驱动精灵打上! 应该有百分之九十 的把握 可以给你 把驱动打上!   哈哈 ! 打上了告诉我声 哈!

网友:
跟显卡没有关系滴!  还是系统问题滴!  这我都遇到过!客户说了  没装系统之前是好的! 都可以正常使用!所以你不用考虑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显的是很容易出问题,一般虚焊的很少,多数情况下得换,最好先刷个bios试试

那跟bios有  毛关系!  都不是 那的问题!还是系统驱动的问题!哥们儿别动不动 就  DIOS   !那样 不好滴!对你维修也没有帮助,反而会害了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跟bios有  毛关系!  都不是 那的问题!还是系统驱动的问题!哥们儿别动不动 就  DIOS   !那样 不好滴 ...

现在的bios的容量都变大了,ibm x200 16m的,那个BIOS爱坏,那都是通病饿,还有联想g450,也是双显切换的我就遇到过bios坏的。这个机子的bios里面有双显卡的设置,一项是单用集显,一项是集显独显切换,如果bios有问题,就会出现独显工作不正常,再说你其他的都排除了,刷个bios又怎么了,想破脑袋不如动手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bios的容量都变大了,ibm x200 16m的,那个BIOS爱坏,那都是通病饿,还有联想g450,也是双显切换的 ...

人家都说了!   装系统之前是好的    用的 什么   那些都没有问题!  那肯定跟那没关系了!

网友:
  还没有碰见过这种故障   学习一下,

网友:
不用想了  显卡问题  你都说打显卡驱动问题就来了啊

网友:
主板 都发 去 交换了     我感觉还是显卡问题    我加焊了显卡   可以了 开机几次之后  又不行了  手上没芯片   客户拿来是可以开机的用集显 没问题    客户坚决要用双显卡

网友:
我手里 就有一个Y560 还在打  ,在这里求助了。 啊 有解决了的吗?在线等啊。

网友:
来晚了,都拿去交换主板了呀。我觉得应该可以在BIOS里关掉一个吧,华硕K40AB都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修机器,思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