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卡收音机不保存音量

楼主(2012-10-02):
淘宝上买了一款插卡收音机,L-938型号的,40块钱,拿到手,发现每次开机,音量都是22,很高,改了以后不保存。之前买过一款另一个牌子的叫“先科”,价钱差不多,从外表看,除了收音机表面的字不一样,其它接口全部一样。但是,“先科”的就能保存音量,而且这次关机前是收音状态,下次开机以后,也是收音。每次开机都是高音,让人烦躁啊。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这玩意还不支持数据线,想刷固件还没处下手,当然,也没有这东西的固件。有高人知道怎么搞啊?

网友:
高人的意思就是,扔了它,再买一台,哈哈哈,楼主真有雅兴,还听收音机呢!!

这种便宜货一般都是把程序固化在一堆鸡屎块大的云母片上,没办法刷写程序的。

网友:
写固件试试看。你拆开 看是不24C系列的存储块。是就用工具写

网友:
我拆过一个类似的,里面有两三个芯片的,但是怎么刷程序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