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触发几秒钟断电

楼主(2012-10-02):
   今天下午接到同行一台主机,故障是自动开机,开机能显示一下,诊断卡跑到38复位一下就断电了,电源换过了,开机按键是拔掉的啦。确实是主板问题,这个主板还在保内,问同行还要保险不,他说不用保了,给我修就可以了。哎,其实在保修之内的主板我都不想怎么修,也不清楚为什么,跟他交代清楚,我就拆主板出来了。先看板号, ,我修板还没什么思路,心想,可能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吧。之前修过华擎的班子,有个IT8282M芯片是参与触发的,于是在板上,看了下,真有个IT8282M这个芯片啊,二话不说,赶紧换上看看,悲哀啊,换完之后还是老样子,这下得挠头了。于是上基地看看,有没有类似问题的故障发生,有是有,有的人说COMS电路有问题,我也不懂COMS有问题是怎样的,依我想的,可能跳帽有2.6以上就算正常的了,测主板上的跳帽也有3.12V,应该是正常的。哎,看来没什么理论还是不行啊,碰到难的问题完全没思路,怎么修好板子呢,后悔啊,要是当初先去理论再来坐学徒该多好啊。不想了,还是再摸摸看,看能不能修好板子先。断电的时候测了下绿线的电压也为5.02V,也不知道正不正常,汗。再测下开机针的电压,0V,不对啊,关机的时候也应该有3.3V或者5V的啊,于是从这开机针开始跑线路,经过一个黑色小电阻, (红色里面那个圈就是个电阻,已经是被我拆掉的了)也不知道阻值是多少的,再点电阻的另一端,晕,万用表的响声都响起来了,看了下表,001了,这不是短路了吗?电阻怎么会短路呢,奇怪了。不管了,先拆下来看看。通电,咦,不自动上电了,再点触发开关,也可以触发了,诊断卡的数字也一直跑到了7F-00, 显示器也亮起来了, 不在灭了,主板也不断电了,看来是可以了。哎,板子是修好了,但是脑子上迷迷糊糊的,因为不知道怎样修好的。请问下师傅们,这个电阻在主板上是又什么作用的呢,如果认为是上拉电阻的话,也应该有个脚是接地的,但是没有,麻烦师傅们帮我解释下咯。

网友:
楼主,照你这么一说都成秒杀了,没用啥功夫就解决了,怎么会想到测开关针呢

网友:
我晕 楼主因该是有电容一起的吧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是拆那个电阻就修好了吗,最后有没有装上去。还有,电阻一头接地的不叫上拉,叫下拉。

不错,他不装电阻会不会对开机真的电压有影响呀?
Yy.
哦,这样的啊。那电阻都不知道多大的,所以没装了

网友:
楼主高手呀!!随便拆个电阻就修好了 修好还装作不懂 牛人!

网友:
这个电阻真是牛啊。。。。。

网友:
淡薄名利啊!

网友:
开关针还连一个电阻你没测到估计,应该是分压的,你把这个电阻干了不装,开关针的电压就成上拉供电了。

网友:
开机电路这个小问题被你碰到,运气好

网友:
l楼主谦虚了

网友:
怎么没有一个老师过来解释一下啊,是不是开机电压被拉低导致自动开机
我认为拆的那个不是电阻吧,应该是电容啊。搞不懂啊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了,由于电容短路,导致一直将开机针电压接地,导致自动上电,并自动断电。由于是滤波电容,所以不装也没有关系。

Yy.
那怎么是黑色小芝麻的呢?电容应该是金色的啊

网友:
电容和电阻应该好区分吧

网友:
我认为拆掉的也是电容,如果是上拉电阻,你拆了开机排针上都没电压,怎么可能开机呢.只有是电容击穿,才符合你说的这种情况.因为电容击穿,等于开机排针直接对地.所以一插电IO就收到低电平就自致动开机.由于是一直是对地(就是所说的持续的电平)所以过一会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个人感觉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我就经常遇到开机断电问题,正好给我一个思路,学习了

网友:
不应该是上拉吧上拉的拆了开机针应该没电了才对,他们分板的电容应该有道理相当于一直短接开机排针所以自动上电再掉电

网友:
老实说,看不懂.

网友:
应该是电容吧,电阻能击穿短路吗?那位大侠出来解释一下啊。

网友:
电容短路,就有可能上电开机,我估计是这样。

网友:
可能是 电容吧,电阻拆也应开不了机吧。

网友:
应该是触发电路上的

网友(2016-12-03):
推测就是电容短路导致不可能是上啦电阻短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