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20HD

楼主(2012-10-02):
今天来了个G2020HD显示器来的时候是屏幕有时有纹波抖动,我打开没有表面异常,我就加焊了一遍,现在的问题是开机灯管亮一下就灭,有谁知道输出接口定义我想改个通用高压条

网友:
主共电,接地的,还有控制的

网友:
是不是加涵的时候把哪个管子短路了,有波纹应该是供电部分不稳定造成多,有元件老化了

建议楼主先看看你加焊的地方,应该是哪不该连的你焊到一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