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PLUS接USB键盘出现错误提示

楼主(2012-10-02):
华硕P5G41T-M LX3 PLUS,用了一年不到,PS/2键盘不能用,接USB键盘出现CMOS错误提示,跟COMS掉电的提示完全一样(见图),但按F1及F2都没反应。把USB键盘拨掉就正常了,能进系统,进系统后再接上USB键盘就好用了。拨电池,跳线CLRTC也没用,而且清空COMS后根本没提示就直接进系统了,只能在系统里看到时间清零,但清空后开机没提示要重新设置COMS的。用ASUS UPDATE升级BIOS到最新0303也是一样。请各位大侠给个思路。

网友:
USB鼠标倒是一直好用,啥事没有,就是USB键盘要进系统后才能用。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把USB 到SB的822 472(在SB旁)排阻换掉试试 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USB大部分主要 都要进系统才能用  PS2的很好修的 不是排租就是排容坏的比较多

网友:
BIOS 設定 USB KB
這樣開機後裁能用
不然要等進入作業系統才能用

网友:
你先换个USB键盘试试吧

网友:
首先刷个BIOS,你在打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排阻,排容

网友:
排阻 排容 排容漏电或者排阻坏或者虚焊  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完全一样

网友:
哈哈 按流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