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无3v5v求助

楼主(2012-10-02):
hp 康柏v3000
不开机问题  拆机发现 tps51120待机芯片被动过 用稳压源测试待机0.003A 开关没有3v电压 测3v5v电感无电压  断电测其阻值发现5v l17电感对地阻值只有89欧 3v l15电感有270欧左右 怀疑5v有短路的地方用烧鸡法测试5v  发现南桥发烫 测usb中间两脚阻值对地短路 确定南桥坏   换一个新南桥之后usb阻值恢复正常在400欧以上  5vl17电感处阻值恢复正常320欧左右  以为好了插电发现待机还是0.003A  测tps51120的工作条件 如下:22脚vin 19v   20脚v5filt 5v 21脚5v-AUX-S5  5v  12脚和29脚en5v 4脚VRE2 2V 奇怪的是就19脚没有产生ver3  3v-aux电压  芯片也换了 真的是没办法了  还请各位师傅 给分析一二

而且3v-aux-s5电压是怎么产生这个图不大明白 不知道这个是产生3v-aux-s5电压电路吗

网友:
IO的问题吧,换个试试吧

网友:
既然12脚和29脚有电压,那么EC目前应该是已经工作正常了,具体查一下51120的外围电路和mos管,还有就是芯片本身

网友:
3v-aux-s5输出有短路吧

网友A:
3v-aux对地阻值多少,应该是有短路,去的地方不多,你在图纸上搜下,一路一路断开测下

网友:
你打打3V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aux对地阻值多少,应该是有短路,去的地方不多,你在图纸上搜下,一路一路断开测下

没有的 19脚的阻值在400左右

网友:
C724短路了把19脚拉低了吧,翘起19脚看看。

网友:
查下条件满足吗

网友:
查一下19脚的对地阻值正常嘛,楼主发的电路因该是给EC提供复位的,3V作为上拉电压

网友B:
下面那个图是产生ec复位的,r402上的3d3v_aux_s5只是上啦,你这个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tps本身损坏,第二3d3v_aux_s5供电给别的芯片损坏拉低这个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个图是产生ec复位的,r402上的3d3v_aux_s5只是上啦,你这个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tps本身损坏,第二3d ...

先谢谢版主 我在查一下

网友:
你看看EC的复位信号有没有拉低

网友:
查下I/O芯片吧!或者换一个呗!

网友:
感觉是后级有短路了,楼主再测后级看看

网友:
这个芯片信号 VREG3 是内部稳压器产生的电压名称  有可能是TPS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  tps1120也换了两个了  还是一样 测3v下管控制极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谢谢版主 我在查一下

不知道怎么回事  tps1120也换了两个了  还是一样 测3v下管控制极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