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951手柄的接头叫什么名字?顺便推荐一款焊台

楼主(2012-10-02):
买了一个白菜白光,配了个改造的907手柄。后来又入了一个高仿fx951的TSD-81,感觉手柄更好用,于是想让白菜和焊台统一手柄,但是这个手柄用的是跟fx951一样的8芯插头,不知其名称,外径13.5mm左右。不知到有高人知道叫啥不?想买来改造白菜的插头和插座。

顺便推一下tsd-81,以前看到过,但是没买着,这次无意浏览淘宝居然看到,赶快抢了一台,而且还比以前看的价格便宜,198。内部结构几乎跟fx951一样,照片有拆机对比

951内部

tsd内部

tsd外观

网友:
没有人知道接口名称么?

网友:
看的不错。和951差不多。白菜是三个线。。正 副 地

网友:
国内高仿的,使用效果应该不差

网友A:
还玩这些?这年头都是要高频无铅的,你搞个快壳203H  120W的焊台试试,告诉你什么是浮云

网友:
叫航空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玩这些?这年头都是要高频无铅的,你搞个快壳203H  120W的焊台试试,告诉你什么是浮云

请问您亲自对比过高频的和白光哪个好?如果真是高频明显胜出,我也想收一台。但是不知哪个具体型号比较好,有的90w,有的120w,而且各种牌子互相山寨的太厉害,都不知道谁抄谁了。
ps:插头我已经搞清楚了,大din插头,8芯。不是航空头,谢谢楼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玩这些?这年头都是要高频无铅的,你搞个快壳203H  120W的焊台试试,告诉你什么是浮云

高频的是否真的优势明显,不知你是否亲自对比的,如果确实不错,请推荐个具体型号的,我还想收一个。高频型号多,90w的、120w的,各种牌子互相山寨来山寨去,都不知道谁抄谁了。

插头已经找到,大din插头8芯,不是航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的是否真的优势明显,不知你是否亲自对比的,如果确实不错,请推荐个具体型号的,我还想收一个。高频 ...

高频无铅焊台如果与3112比.你方能知道什么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