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AM SE无CPUPWRGD一例

楼主(2012-10-02):
故障:RST常亮,无时钟     三板斧:供电-时钟-复位,供电:内存:1.9V VERF:0.9V,桥:1.5V  南桥:1.05V,总线:1.2V,CPU供电:1.16V(感觉有点偏低,暂不理),时钟条件:14.318KM两脚:均1.6V,3.3V供电,PWRGD:0.8V异常,见一822电阻一边3.3V,一边0.8V,测量822阻值正常,换个还是依旧。一路跑线追查,经过一个双二极管1脚:0.8V,2脚:0.8V,3脚:3.3V(上图以P5KPL-AM点位分析), 时钟的开启信号, CPUPWRGD发给南桥, 电源ICPG脚:0.8V,不正常,再打42T双二极管的阻值,红笔接2脚,1-2脚:200多,2-3脚:092,明显此管软击穿,更换此管OK。PWRGD正常后,CPU供电变回1.3v。。。跑马修复。。

网友:
这图好像就点位图吗,没图纸吗

网友:
ASUS现在都是很少图纸啦

网友:
點畏途確實方便多了
快狠準

网友:
此贴  必火啊  好帖子 楼主加油

网友:
l楼主真是好样的啊!

Hwa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没图纸也没说明在点位图上,对我们新手来说亚力山大呀

网友A:
打42T双二极管
是不是控制南桥供电的啊?

网友B:
楼主哪里来的点图啊
我有块华硕的板找不到图纸 也跑不出线路
现在还放在角落里

网友:
VREPWPG信号偏低,导致时钟开启不正常,进而导致时钟不工作

3.1

网友:
VREPWPG信号偏低,导致时钟开启不正常,进而导致时钟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EPWPG信号偏低,导致时钟开启不正常,进而导致时钟不工作

是这样的故障,还是不懂兄厉害啊。

网友:
还是实战进步的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EPWPG信号偏低,导致时钟开启不正常,进而导致时钟不工作

   vrm_pg 偏低导致南桥不能发出CPUPWRGD

网友:
这三板斧好像月饼也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来的点图啊
我有块华硕的板找不到图纸 也跑不出线路
现在还放在角落里

板子的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REPWPG信号偏低,导致时钟开启不正常,进而导致时钟不工作

师兄,教教我实战了。。。

网友E:
VCOREPWG的电压一般是多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板子的型号

ASUS P5KPL-AM
多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SUS P5KPL-AM
多谢了

304471216 我 的QQ

网友(2015-07-18):
引用 网友E:
VCOREPWG的电压一般是多少啊

1.2V或3.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42T双二极管
是不是控制南桥供电的啊?

双二极管在这里相当于门电路芯片作用。

网友:
通病的呢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新手学习啦

网友:
有技术就是牛

网友:
还是实战经验比较好

网友:
太专业了,我们小白只能看看!

网友:
知道问题就好修啊

网友:
是不是时钟的开启就是CPU的好信号啊

网友:
42T双二极管导致的时钟开启不正常!

网友:
这P5KPL 的板子修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
我啥也沒有.修壞了就只好報廢

网友D:
新手 刚开始修台式机主板 学习了~~~~

网友:
没有图纸怎么知道时钟芯片的引脚表示什么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