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mcp67的桥,有cpu_rst#无pcie_rst#,有哪些原因会倒至?标题要长。

楼主(2012-10-02):
如题:mcp67的桥,有cpu_rst#无pcie_rst#,有哪些原因会倒至?
机型:ASUS A8N (AMD CPU)+显卡板。
板号:A8N_DC VER:2.1(NEW)
故障:有cpu_rst,cpu_pg 无pcie_rst#(Mini Card上测)  电流加到0.8A左右,无跳动,换过桥,换过CPU,网卡被拆了。
附:有的主板,不装网卡导致无RST#,不晓得此板有没有这种情况,网卡正在订购中。
除声卡,网卡等外设会影响rst#外,还得查哪些条件?

网友:
MCP67的桥太容易坏了,可修但是千万不要换。全新是400多,测试的200多。但测试的芯片大部分都是坏的,因为坏的打磨芯片太多了。测试的真实名字就是打磨芯片。能修就修吧祝你好运了。

网友:
原来的桥被上家干死了,自己订了个测试的装上去。

网友A:
你把r618 r614直接飞线连起来公用一个复位试试

网友:
这个是三合一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r618 r614直接飞线连起来公用一个复位试试

r618,r614,r9243 都没有用料,PCIE_RST1#,PCIE_RST1#_L,PEX_RST#_L ,PEX_RST#_L都是低电平,是被拉低了。

网友:
但R218上的CPU_RST#有1.8V

网友:
pci_rst3#,IDERST#_5有3.3V有高电平。

网友:
LPC_RST#=3.3V

网友:
看见这桥就蛋疼,很贵的。经常串门,上次在同行那无聊一起修ACER一机器2台都是这芯片的,07版的一加焊就废了,订了2片11版的回来就好。芯片太贵,加上维修费,一般客户都不维修了,直接回收2收本回来拆配件。

网友:
你可以重新值球试试  一般无铅的我拿来都是重新值球  温度低了化不全 温度高了 爆

网友:
但R218上的CPU_RST#有1.8V

这个电压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网友B:
但R218上的CPU_RST#正常情况是1。8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R218上的CPU_RST#正常情况是1。8V吗

是+1.8V上拉的,没错

网友:
还是叫客户换板好了。

网友:
换桥太贵了还有风险,换板才是王道

网友:
还是换班吧    修这桥 以后问题太多    算下来  你会发现 不赔钱就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