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品牌机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2-10-02):
今天接到一方正的品牌机的客户,不开机;已检测出是品牌机的电源造成的,电源是原配长城的;换上一个旧的电源,开机测试一切正常,然后准备给客户换一个新的电源,却无法开机,本以为是新电源可能出现了问题,又拆开一个新的电源,还是无法开机。
然后经过反复测试,发现有的电源(包括旧的)可以正常开机,有的则不可以,而且方正品牌机上的原装电源放在别的机器上也管用!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如果电源没有问题,,那只能说主板还有问题了,

网友:
电源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没有遇到过,我觉得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很明显是主板元件虚焊

网友:
这是明显的电源欠压的故障,你的新电源内部的功率不一样,

网友:
拆下来的电源在别的机子上能说,应该是它的负载能力下降了吧,所以在原来机子上不能用了

网友:
个人 认为还是机器本身元器件虚焊问题

网友:
楼主放过主板电池的电没有?

网友:
嗯!这个吗!
这是明显的电源欠压的故障,你的新电源内部的功率不一样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电源插头是不是没接触上,我有一次就是,新电源的线比较细,插针出容易往后退。

网友:
我也认为是欠压的可能较大!

网友:
内部功率不一样把,自己看下

网友:
你有没有是一下 能开机的电源的工作 正常不正常! 开机使用一段时间稳定不稳定!还有不能开机的插上电之后有电压吗?

网友:
新电源供电电流能达到吗,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就是主板确认供电没毛病吗?

网友:
如果电源在别的主板上都正常,而放到这个品牌机上多数显得就不正常了实际上应该还是主板或者主机别的地方有问题引起,比如开关接触不良,先排除别的问题把故障部件定位了以后再修。
多数怀疑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板子的问题慢慢搞吧

网友:
考虑下是不是这是电源欠压的故障

网友:
品牌机由于要给其中额外的设备供电,所以对某个特定电压的输出电流往往是有特殊需求的,当更换后的电源无法满足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建议记录原配电源各电压值的输出电流值,然后比照这些值再去配新电源。
还有就是原先就是电源的故障,也有可能是主板存在短路现象导致电源损坏,而新电源虽然输出电流较大,但仍然不能满足主板需求的。建议对主板上发热量大的元件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