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问题

楼主(2012-10-02):
致铭*****N45P-L主板,内存时钟供电仅为0.06V,请问这个供电是哪里来,是来自北桥吗?怎么解决

网友:
你说的是时钟脚的电压?如果是那么它应该来自时钟芯片吧。4年没有修台机主板了等我去看看图纸。给你个确定的答案。啊。好像不对。 我看了一下图。DDR3能和时钟挂上勾的就这几组信号都是来自CPU啊

网友:
还有184和185脚应该都是来自CPU

网友:
应是断线了,查下

网友A:
来自北桥。
不装内存是测不到时钟的

网友:
楼主猜对了。来自北桥(楼上月饼说的)

楼主该不会是在打值卡上测的吧?不上真内存不出的。

网友:
来自北桥   。。。

网友:
肯定是啊!一个插槽插内存打阻卡然后开机才能测时钟啊!

网友:
一个插槽插内存打阻卡然后开机才能测时钟。是的就是这样测量

网友:
没见过时钟的供电是来自CPU的吧,CPU自己都要很大的电流,不可能给别人供电了,应该是来自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自北桥。
不装内存是测不到时钟的

饼哥,我上CPU假负载 ,和阻值卡,测都正常,就是内存时钟不正常,是不是说明北桥坏了,我手中有三块这样的板子,都是这样!请饼哥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先把内存上时钟线路跑一跑

网友:
全上真的,再测,跑线看

网友:
加北桥  在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主意见

网友:
内存的时钟不是北桥发出的  我说的是这个机子  我看了下你的图片有单独的时钟芯片

网友(2015-11-12):
引用 网友B:
饼哥,我上CPU假负载 ,和阻值卡,测都正常,就是内存时钟不正常,是不是说明北桥坏了,我手中有三块 ...

判断北桥损坏建议测量下内存到北桥芯片之间的AD线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是不是一个插槽插内存,一个插槽插内存打阻卡然后开机才能测时钟?

内存时钟电压应该是主板开机触发才能测量到。

网友:
来自SB 哦,

neco -1 赞一个!

网友:
飞个3.3供电过去看看,一般由上啦电阻上拉

网友:
amd的吗好像是来自cpu的

网友:
内存时钟从来都没有测试过,

网友:
看到好多飞线过去解决的。可以试试哈,不过最好先跑线看哪里的问题。维修嘛要学到才是自己的

网友:
有来自北桥也有来自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