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拆装

楼主(2012-10-02):
大家好。我是新手。向大家请教主板上电解电容拆装的问题。电解电容的拆装问题困绕了我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我试了很多方法,都不是太好。我用的方法主要有:
    1、恒温烙铁加锡的方法。不好加锡,我加的锡和原来焊点上的锡融合不到一块。在后面加热很长时间了还是拆不下来。有时好容易拆下来了,焊盘差不多快掉了。
    2、用热风枪吹,这个更不行了。主板快吹糊了,电容还是掉不下来。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请赐教。千万不要说,慢慢练就好了。我练了好长时间了。还是这样,请说具体的方法。多谢。

网友(点评):
主板I/O位向下竖起,40W尖头烙铁,电容两脚+点焊锡膏或者松香,轻松把电容取出,烙铁+吸锡器轻松打通任督二脉

网友:
不妨换烙铁试试

网友:
我也是那样

网友:
功率大点的烙铁,40W或更高的,电容两脚加锡,堆上,焊的时候轻轻的拉,就下来了。

主要是显卡或主板上层间有大面积地或电源层,散热太快,造成的不好拆。

拆下后,焊孔可用850风枪去掉风头380度直吹,等焊孔的锡熔化了用吸锡筒吸掉或摔坏摔掉即可。

网友:
这个,论坛已经有很多帖分享过经验了
看在你来到迅维的份上,我在这再教你一下

烙铁换上刀头,温度调到400以上,给电容两脚加锡,锡条是空心的,中间都有松香,不用另外加

加好锡手,刀头把两脚一起熔,一边焊一边用手拔电容,一定要两脚一起焊,同时两脚都熔化。

不行就把温度调到最高,多加一点锡。肯定行的。大家都这么拆的。

装电容时,如果孔内的锡怎么都不熔,就比较难装,有时要通孔,
通孔方法:风枪用最小的风嘴,温度和风力都开到最大,烙铁在主板背后点孔,风枪在主板正面吹孔
一两秒钟,孔内的锡就被吹掉了,吹的时候,看到锡熔化了要及时把烙铁移开。这招百试不爽

如果你按照这个方法了还不行,那就没办法了。等高人发明了“简易电容拆装机”再搞维修吧

网友:
就是这样拆的,不知道你拆的怎么这么困难,,

网友:
温度方法同样重要.

网友:
看过你的贴子后,下面的回贴我都不看了。我知道你是个不喜欢去找(或者是搜索)资料的人。

电解电容或许有些地方难拆,但大部分的电解电容都很好拆的。不好拆的电解电容在哪里?就是焊在有一大片铜片的地方,你应该清楚了,铜是导热比较热快的金属,当你的烙铁头放上去之后,热量就被金属给导走了,你说焊锡怎么会被熔化?

除非是,你的烙铁是大功率的,能产生大量的热量,而不会一下子被“吸走”。我用的是烙铁是“刀头”的,但象在大片铜片的地方,从来不会把刀头同时放在电解电容的2脚上。而是先化一脚,掰动一下,再化另一脚,再掰动一下,反复就能把电解电容给拆下来。虽然这个方法不可取,但是拆损坏的电解电容还是可行的。

如果你手边还有热风枪,我还会另一招。就是先用热风枪把要拆的元件的焊盘部分加热后,再用电烙铁加热其焊盘,这时就比较容易了。

还有一点,就是给要拆的元件的焊盘上先加点锡,这点很重要,不管是什么元件。如果看到要加锡的地方表面不怎么光亮,有可能已经氧化严重了,最好是先涂点助焊膏或是助焊剂,以帮助。如果你连什么是助焊膏或是助焊剂的话,劝你先多看些资料,扎好基本功再动手。

这些方法,网上还是很多,希望你还是多动手,先自己去网上搜查下。

网友:
建议LZ先用街上买的那种几十块钱的烙铁+刀头在料板上练习练习,熟能生巧,换的多了就找到要点了.
另外很多便宜的恒温焊台没有普通的烙铁好用.就像我现在用的安泰克的AT360H一样,也是好几百块的东西,除了感觉温度来的快以外,真心没以前那个30多的好用.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看了你们的留言,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并且奠定了我学习维修的决心和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信心。

网友A:
你好。多谢。你说的方法很好。只是有一点不是太明白。你在通孔的时候,风枪在主板正面吹,烙铁在背面加热,你的主板是怎样放的?斜着还是立着?风枪风量开到最大,你不怕吹跑其他的贴片元件吗?请明示。

网友:
两个脚 不停的来回 焊  这样就会2个同时溶就可以拆装了

网友:
用烙铁加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多谢。你说的方法很好。只是有一点不是太明白。你在通孔的时候,风枪在主板正面吹,烙铁在背面加热 ...

把板立起来,用东西顶住,风枪吹的时候不要吹到别的地方,你对着小孔吹,是不会吹走贴片的,要快准狠。一般1-3秒吹好一个洞。

网友:
功率大点的烙铁,用吸锡器,拆的时候摇一摇

网友:
我是这样,电容两端加锡,用烙铁点住两脚拆电容
然后用针捅两个洞再把电容装上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按照你们的方法,我已经能拆装电容了。只是速度还是有些慢慢。我会好好练习的。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用焊膏在吹啊   很好吹下来的 我一直以来就这么搞   嘿嘿

网友:
。。。。

lishoo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