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4002不触发,待机0.05A.

楼主(2012-10-03):
    一台 联想14002的机子   是集成显卡   故障是待机0.05     无3v5v    按开关没反应      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开机键测量有18v电压,EC  KB926QF不工作不起振。哪位有这个图纸 我只找到EC的图。整机的没

诚实做人,诚实 + 5 干学的能修到这份上,顶你下

网友:
既然开机键测量有18V电压,那证明保护隔离电路已过啦!你先查下3v 5v的芯片各个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
还是查为什么没有待机的3V5V吧。测下待机芯片有没有19V供电,没有的话要测下是不是有短路,这个电流像是仁宝的点火回路有问题

网友:
不起振先看看晶振有没问题。不错没图纸是没头绪的

网友:
待机电流过高了吧,

网友:
感覺有微短路,3V5V都無去有0.05A電流,好好查一查有无发烫元件吧

网友:
联想14002_C46

网友:
19V短路  那颗电容坏了吧  这麽明显的故障

网友:
不详细啊 模糊

网友:
按上电时序慢慢查吧

网友:
去看看仁宝的B+电路吧,这个机子应该是短路

网友:
谢谢各位,此主板已经修好,是仁宝的点火回路。我看了这图纸有主保护隔离和副保护隔离的。相信大家以后也会有人遇到,我也在网上查了。也弄懂了这个点火回路电路图。呵呵。又学到经验了
打开电路图纸找到ISL6251AHAZ主隔离要工作的必要条件是PACIN为H且ACON和ACOFF#不能为L或者ACON为 H且ACOFF#不能为L,但在通电开始,这个条件是不具备的,所以,此时主隔离电路并不工作。让我们再来看看副隔离电路:LM393比较器它要工作的条件仅仅是ACOFF不为H,这个信号来自于EC PIN31,注意了,EC是由+3VALWP供电的,此时隔离都没工作,哪来的+3VALWP?所以ACOFF肯定是L了。于是VIN通过PQ1产生了B+,但此回路中串入了4个电阻PR2,3,4及PR8,算下来它们并联的阻值有250欧。不过此时相关电路都没工作,耗电较小,所以在B+负载无短路的情况下B+有个几V的输出。当然这是不能使整个电路工作的,它有什么用呢?看好了,这个电压经过PR18,PR25分压后送入PU1B PIN5,与PIN6输入的RTCVREF比较,使PU1B PIN7输出H.当然这是在B+无短路的情况下成立,如果B+有短路,那VIN经过250欧的电阻后一定会被拉低,比较器输出就为L了。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即使是B+完全短路,此时电流也只有约80mA,不足为患。不过我们就把B+有无短路通过PU1B输出的高低给检测了出来,这个检测结果有什么用呢?
由于LM393比较器电路有ACIN和PACIN产生电路,可以看出它是由VIN分压送PU1A与RTCVREF比较产生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主隔离电路仍未工作,VIN电压是经过250欧电阻过来的,如果B+有短路自不必说,在它无短路的情况下,ACIN和PACIN都为H,且此时PU1B输出的ACON也为H,再者由于ACOFF为L,经PQ14倒相后ACOFF#为H。注意了,PACIN,ACON,ACOFF#三个都为H,满足了主隔离电路的工作条件,VIN经过,PQ9,PQ10输出到B+,此时B+输出为19V(已经没通过250欧电阻了),这个电压首先送PU6 MAX8734的PIN20,然后从PIN18(LDO5)输出VL,这个电压再送入比较器输出VL.
VL经分压后在PU3A中比较,输出MAINPWON为H,这个信号再送回到PU6的PIN3,4(ON3,ON5),令PU6工作,输出+3VALWP和+5VALWP。
其中+3VALWP为EC供电,EC工作,等待触发信号,至此,“点火”完成。当然了,如果B+有短路,PU1B输出的ACON和MAINPWON都为L,且PU1A输出的PACIN也为L,上述任一条件成立,“点火”都是不会成功的。
根据0.05的电流很容易想到是B+短路了(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只是修保护隔离和待机3v和5v电路没想到有短路故障),实测B+对地电阻为7欧,直接烧机,调制1V1A在B+公共电压端烧机,发现内存供电部分有个电容差点把手烫个泡,换之。再上电,待机电流0.04A,测所有电压已经正常,开机顺利亮屏。

补充内容 (2012-10-5 13:47):
我也想传个图,不知道怎么传图片啊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好,如果把楼主所说的电路图截上来就好了,先收藏了,加分

网友:
很不错吗
,向你学习

网友(2012-11-05):
引用 网友A: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版号是LA-3691P

太感谢了,刚好需要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