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灯管高压板接单灯管会亮吗

楼主(2012-10-03):
有一台单管显示器闪几下就不亮了,指示灯正常,手上有个双管高压板,想接上去测下是灯管坏还是高压坂坏了,不知怎么测,请教高手

网友:
你再找一个灯管接在另一头,这一边接你要测试的灯管,就可以进行测试,全亮,证明你要测试灯管是好的,当然,你另一头接的也得是好的灯管。要是亮一下,就是你要测试的灯管是坏的,更换就可以。

网友:
对了,有比较简单的灯管测试块,用哪个测试比较简单。

网友:
直接那个高压板 接上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想把双灯管高压板的其中一个灯管短路,另一头接怀疑损坏的灯管,不知行不行

网友:
双灯高压板 可以改单灯的。一样可以点亮。

网友:
不会亮的,要用单灯的高压条才能点亮

网友:
我想是灯管老化了吧,我放了一天现在又好了,看了 一下灯管好难拆,没敢去动,等以后不亮了再换吧。

网友:
双灯接单灯不会亮的,

网友:
双灯接单灯会亮的,加一个负载就可以了。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可以点亮的 找个灯管做假负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