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精品我不发,教你如何用ADS#判断是否过内存,过显卡

楼主(2012-10-03):
论坛只有如何去打ADS#教程,并没有人出来说用ADS#去判断机器运行情况,既然大家都有所保留,我贡献出来好了
(每个不同的示波器调节起来都不太一样,电压,周期不一定,按自己的示波器去调,我两个示波器电压周期调节起来就相差很大,另外,这个波形是在PM965平台录制,不代表所有的平台全部一样)
下载分大大的不够用,权限总是低于100,很多图要下只能找别人,各位看官,满意的多谢加分,不满意的欢迎拍砖
首先,正常的ADS#

读内存

读显卡

过显卡

到这里基本是亮机了,不亮的话就集中精力往显卡及显卡相关去检查

上传个录制的视频,只能发分卷压缩了,才3M的东西居然说太大

示波器很强大 只不过没有很好的时序基础还是很累啊、
ADS#不能代表全部机型

网友:
我来抢个沙发 示波器晢时还不会用

网友:
LZ真无私啊,只是没ADS#到CPU复位后有什么高招

奋斗小青年 -1 滚蛋吧,又在这里灌水呢

网友(点评):
没高招的,要么找通病,要么慢慢查,有复位以后是不好修了

网友:
直接找条漆包线刮掉漆,放座子里 然后压上CPU一样用 百试百爽

网友:
其实示波器没有那么神吧,主要判断只要以内存为中间点就行了,读内存,波形幅度跳一下,有的两条内存是跳两下,过了两下后,就到显卡了,接着就是到外围亮机了,我在工厂待过几年,都是用的示波器,只是很多朋友到外面找师傅学了,就没有机会用示波器了,不过有的机器是先抓显卡,再过内存,这个就看个人经验了。除了楼主说的ADS#,本人更喜欢点内存上的SMBCLK 和SMBDATA,这两根线更好找,或是BIOS数据线都很好看,楼主你认为呢别拍砖

网友(点评):
我也用这个方法 很不错 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模拟的,和数字,波形截然不一样,现在都是数字的,拿模拟来搞毛线
超赞 维修的真正精华啊

网友:
/:)清风陈锋 + 5 赞一个!

网友:
LZ用模拟示波器都能如此轻松的捉到,牛人。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4.3
示波器 特别是看信号出来没 我囊个都看不懂 不知道那里有视频教下没 悲催啊。。

网友:
模拟本来就比数字好捉。

网友:
模拟示波器不错

网友:
此贴应该加精啊。。。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啊,也没有啊

网友:
对于新手的我,还是看不太明白

网友A:
维修主要还是要靠个人的经验

图只是给你们点经验 ,维修思路还是要靠自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主要还是要靠个人的经验

没错,还是经验最重要,我也是经验总结出来的,分享给大家

网友:
牛人啊,解释一下,有点看不民懂呢,看上去都一样

网友C:
楼主高手!能说明下你用的说明示波器,咱们新手选什么样的模拟示波器好呢?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泰克的,350M,数字的也能用,有条件数字模拟各需要一个

网友:
楼主测显卡,内存测试点是量哪里啊?光波形没测试点没用啊

网友(点评):
都是ADS#啊,自己找个CPU,H1脚焊根线出来测,CPU留着以后每次都能用的

网友:
数字示波器不如模拟的抓得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高手!能说明下你用的说明示波器,咱们新手选什么样的模拟示波器好呢?

泰克350m,多少米,是二手的吗?数字模拟各一个?太强悍了吧?

网友D:
唉!楼主啊!你这示波器是啥牌子的啊!多少钱呢!改天俺也买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楼主啊!你这示波器是啥牌子的啊!多少钱呢!改天俺也买个呗!

论坛一千多点收的   很赞

网友:
这个看着比较实用

网友:
这个以后修机器可以参考呀

网友:
楼主什么才知道他是过了内存还是在读内存呢,显卡也是同此问题,请指示

网友:
楼主想必是联盟或黑马出生吧?日立V-1060?

网友:
确实是精品,顶一个!

网友B:
ADS 1102CAL也能轻松捕到的,就是调节不一样

网友:
我 也不太会用示波器,我先下了试试看。

网友:
楼主写的对我们来说没帮助,又没说在什么地方测试,扣了我三十分。

网友(点评):
不知道不会去查查图纸?

网友:
没有示波器。。。。

网友:
芯片级维修大师的又上一层楼---信号级维修大师

网友:
我是打的点波,也看得挺准的。楼主这个很好,但看波形判断三大故障主要的还是经验,是时间试出来的

网友E:
没有示波器,也没用过。向费品店出了100块钱买了个30M的后来发现不能用在笔记本维修上,听了我差点吐血

网友(点评):
30M其也能量很多地方

网友:
为什么     1        ADS.3GP: 数据错误,文件被破坏        D:\下载专区\forum(1).rar

网友:
你是用下载工具下载的吧    ,下载的那个名字就不对

网友:
修了一二年的笔记本,今天才知道ADS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示波器,也没用过。向费品店出了100块钱买了个30M的后来发现不能用在笔记本维修上,听了我差点吐血

问题主要是不会用

网友:
这个是好的,多多发这样的

网友:
楼主这个教程不错,回头也试一下:)

网友:
嗯,图不错,楼主也很仗义
不过还是要有一个过了与没过的对比,大家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楼主说是吧?

网友:
楼主太无私了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还是经验最重要,我也是经验总结出来的,分享给大家

直接找条漆包线刮掉漆,放座子里 然后压上CPU一样用 百试百爽

网友:
用是一样用,就是比较麻烦,做这行的要的就是效率,最短的时间内修好机器才是本事,做这行反正多年肯定有无数的没用的CPU多出来,我就有上百个,随便每个平台都找几个,ADS和复位都引出来,用的时候找对应平台的装上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为什么假负载上没标出这个测试点,看了几个假负载都没有

网友:
老鸟厉害啊,这ADS确实是精华

网友:
不知我的示波器打的出来不,试试!

网友:
示波器还没买呢  看不懂  该学学怎么用示波器了 呵呵

网友:
ads#是什么啊,新手不懂,求解?????????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F:
波形就是这样,实际操作中这个信号要是没点位图,并不好找到测试点,像我一般是通过LPC总线或者是内存排阻上的波形来判断的,和你所说的是一样的效果,而且变化会更明显!

网友:
他感谢楼主了 有学会一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波形就是这样,实际操作中这个信号要是没点位图,并不好找到测试点,像我一般是通过LPC总线或者是内存排阻上 ...

不注意看帖,这个信号是最好测的,任何板子拿过来,10秒钟就能测到

网友:
可惜我没有示波器,我经常是从CPU的H1脚用线接出来,然后用万用表也能测量到一个下拉电压,只是要眼睛使劲盯着表,一次不行多触发几次也能判断个大概

网友G:
请楼主指教一下这个ADS#是在CPU座上找到的呀,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刚买示波器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楼主指教一下这个ADS#是在CPU座上找到的呀,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是的,今天手头没相机,改天拍张照片上来

网友:
  还不错,修了这么久,还没碰过示波器。

网友:
听老师说那个ADS#得需要很牛X的示波器才能测得到,或者平常的一不小心平常的可能能测到。

网友:
965以后的  我的100M波从来没有抓到过ADS#

网友:
请楼主赐教  读内存和读显卡分别拉低了几次??

网友:
这个图片跟视频我看了几遍 还是没发现过内存跟过显卡有何区别   看来得以后拿个好机器研究研究了

网友:
下拉1MS有效吧,估计是有几次

网友:
测试点在那里?CPU上 H1搞个线 那CPU怎么插到座子里去呢?不懂

网友:
还是看不大懂,没用过

网友:
还是要弄个波波啊

网友:
我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用呢

网友:
看来是得买一台示波器了,作用还是挺大的

网友:
看来还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测ADS# ,发个图上来,自己去理解

网友:
我有个戴尔迷你10的机器ADS#只有一次,是U没过吗?

网友:
没用过示波器,学习下

网友:
示波器啊,赞。买不起啊。。。。。

网友:
好工具啊

网友:
真的是精品啊 赞一个

网友:
非常好的视频

网友:
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判断过没过显卡,比如,键盘的大小写灯。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模拟的不会用,只会用数字的,感觉跟我的220的波形有些相似,不知道楼主这个是什么机型的,听说ADS#波形不固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正在求证中~

网友:
前段时间买了个1102C的...不怎么会用..这个信号一起没抓到

网友:
示波器暂时没有,不过经验先学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 也就 不懂 这些 如果 楼主 更无私点 就发个 怎么用 万能表 用 一些 便宜的 东西 和 方法 判断 过 显卡 过什么 内存的

网友:
楼主再配上音频解说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
挺好的,好判断

网友:
我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FAME#这个信号!也可以判断吗?  为什么我的100M的模拟 测试这个信号 给我感觉就像没跳变一样!  基本都调试 完呢!  不知道楼主的 波形 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
高手啊,不过要是用数字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太厉害啦。我有个主板到win的界面就死机是什么原因呀,没示波器,怀疑是南桥,可是怕加焊什么的就开不开机呀。

网友B:
也可以的,100M的也基本够用了

网友:
老板抠门,连个示波器都不买个,看着别人用,心里哪个难受

网友:
这个是模拟的示波器吗

网友:
暂时还不会看波,

网友:
内存北桥显卡之间用这个分吗 ?  楼主发完我更糊涂了, 内存过不过拔了就知道了

网友:
模拟的和数字的测得波形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
用示波器就是历害,多谢分享

网友:
没有用过示波器学习一下

网友:
呵呵,第一次听说

网友:
佩服楼主的好技术啊,这贴发的让新人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的ADS是怎么测的,测哪里啊

网友:
我的是100兆的,应该是淘汰了吧。

网友:
相当给力,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 真那个 连视频都有了

网友:
问下楼主什么型号的模拟示波器  数字安泰信的可以打ADS吗?

网友:
看来我还差很远,看不懂啊

网友:
mei有示波器 还不知道原理 先顶顶下吧

网友:
看来模拟示波器也能行,我的也是模拟的,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示波器貌似很强大的样子。。神马牌子和型号

网友:
cpu锁存片选和内部寄存器选择,欲靠此信号电平捕获判断故障范围实属痴心妄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注意看帖,这个信号是最好测的,任何板子拿过来,10秒钟就能测到

那请教一下,任何主板拿过来,如何知道在主板哪个位置测得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爷机了,泰克2465a

果然神器  35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S 1102CAL也能轻松捕到的,就是调节不一样

我用的是1102C不知道怎么调,大概调哪里啊,楼主能给讲解一下吗,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我用的也是这个,有兴趣你问我吧,QQ410667718

网友:
   楼主的波波器什么牌子的。

网友:
现在手头有一个 但是不会用,看起来很复杂

网友:
好的,可以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的,100M的也基本够用了

老鸟 我真想看看 你测试的FAME 这个信号 显示波形是怎样的!    我们那个示波器  测试这个    根本就没什么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老鸟 我真想看看 你测试的FAME 这个信号 显示波形是怎样的!    我们那个示波器  测试这个    根本就 ...

改天空了录一个上来

网友:
有空得学习学习示波器   好东西

网友:
哥学会了.。。。。。。

网友:
ads很多下拉波形吗

网友:
我也想看看喽

网友:
没用过示波器.看看吧

网友:
ADS还原来还可以这样看啊

网友:
我下了 看了 原来 和 内存那里的 也差不多

网友:
ADS#这信号,拿着示波器不知道往主板那里点啊?  新手不懂,还往LZ指点一下这样操作。

网友:
楼主这个波形不正确,波形跳变变化不直观,要么没有校正好,要么就是内存脚没有打对。

网友:
这个很好哦,很有参考的价值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本子?

网友:
我还没买示波器

网友:
附件分太多了吧

网友:
可以作为参考.谢谢.

网友:
参考参考残毛参考

网友:
下了哦  要好多分啊

网友:
楼主,太好了。还有好经验吗,分享

网友:
咱也用的模拟的,都是凭感觉判断到哪步了

网友:
张 见识了,我实在想不出来话了

网友:
新手,还是用万用表吧

网友:
测量哪里呢

网友:
戴尔之前的机子可以通过键盘的大小写灯来判断的,但是其他品牌的机子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不会用啊,谁有这方面的书啊

网友:
50MV,20NM 就能看到 ADS 啊 我怎么就没测到那 大侠 能在说详细点吗

网友:
顶,现在还不会用示波器,等买了再学习

网友:
修主板是不是也很有用呢

网友:
关键是很多机器没有点位图,压根就找不到ADS #信号

网友:
我也不会用示波器。啥时候也要研究研究。

网友:
精品学习啦 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个设备要多钱啊

网友:
貌似很深奥,资历浅看不懂

网友:
不错,以前都只用来测试CPU跑没跑。后面的波形没注意过,拜过楼主!

网友:
碰到没有ads测量点的楼主怎么对付的

网友:
LZ用模拟示波器都能如此轻松的捉到,牛人

网友:
对于我没用过示波器的我来说 看不懂的

网友:
哎,我的30分呀。没学过,谢谢分享

网友:
不太好看波

网友:
现在都是数字的 不是很好调,效果也不一样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借问一下,这是不是具有普遍性的波形。

网友:
LZ分享的确实不错

网友:
我看到几次的波型都是一样的,没看懂怎么区要过内存显卡

网友:
我也想买个示波器

网友:
这个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机器工作的几种波形都拍出来了!谢谢楼主了!学习了!

网友:
有点抽象哟,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天空了录一个上来
好的 谢谢!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哟--!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这模拟的示波器还比较给力啊,
不过相较于数字的,还是有一截差距...

网友:
LZ示波器多少M的,可惜我的是20M的模拟。求安慰、

网友:
LZ 太太太太感谢你了 以后可以去修 没办法插诊断卡的主板了

网友:
示波器这玩意的确是个好东西,但是咱都不会用啊 !跪求实用精髓!

网友:
你的示波器是多少兆的啊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师的贡献。加分

网友(2014-02-26):
不会用示波器的说

网友:
楼主真无私,膜拜!

网友:
还是第一次发现ads有这功能

网友:
学了,有收获

网友:
楼主是用录像截的图吗,模拟的都能抓到,牛X呀

网友:
先收藏一下,以后研究。

网友:
修机一两年了,还是没示波器啊,只能看看 你们用解解馋!!!!

网友:
请问楼主是否只是拥有此资料,自己却不懂呢,

网友:
学学习了      吾问无为谓呜呜呜呜呜呜v

网友:
没有示波器,羡慕一下

网友:
有一台示波器,但参数都乱了,波形不正。正在研究使用。

网友:
怎么看不见啊

网友:
示波器正在学习中

网友:
K42J 的那个通病 有人进的去吗 进去了告诉下咋回事

网友:
还没学示波器,抓波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不错,挺好的呀

网友:
学习了这个东西我还真是不会用的额

网友:
对了 你有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
如果说ADS#地址选通信号有波形,PCIFRAM帧周期无波形,(DMI的波形不大好测,有测试点的话也可以测,),那么要测一下cpu的comp(补偿脚)连接的精密电阻,阻值是否正常,还有FSB线路  cpu到南桥的线路。是否正常。示波器一般就是自动测量。边沿触发。记得以前双喜关于示波器讲的很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们都不讲了(远程)。所谓关键测试点  ADS#  dmi 16 个中任选。PCIFRAME.  LPCFRAME  X-BUS A16-A19(这个很方便马上可以知道CPU信号是否到BIOS).  CS片选信号。内存的排阻。SPD    LVDS上的串行总线。只要看到有波形就OK了。CS是闪波。另外一个作用维修PWM电路。滤波电容不良。上官驱动信号的闪波(查自举升压,电路 二极管易坏),掉电类故障(看谁先掉下去)。维修中自己总结,自己发现。示波器不难。被说的悬。

网友:
主要是不会看也不会用啊!

网友:
哥。啥时候能来个数字示波器教程。。。。

网友:
读显卡和过显卡那2张图片没怎么看明白 楼主可以细讲下么

网友:
来自: 上海 来自 上海
如果说ADS#地址选通信号有波形,PCIFRAM帧周期无波形,(DMI的波形不大好测,有测试点的话也可以测,),那么要测一下cpu的comp(补偿脚)连接的精密电阻,阻值是否正常,还有FSB线路 cpu到南桥的线路。是否正常。示波器一般就是自动测量。边沿触发。记得以前双喜关于示波器讲的很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们都不讲了(远程)。所谓关键测试点 ADS# dmi 16 个中任选。PCIFRAME. LPCFRAME X-BUS A16-A19(这个很方便马上可以知道CPU信号是否到BIOS). CS片选信号。内存的排阻。SPD LVDS上的串行总线。只要看到有波形就OK了。CS是闪波。另外一个作用维修PWM电路。滤波电容不良。上官驱动信号的闪波(查自举升压,电路 二极管易坏),掉电类故障(看谁先掉下去)。维修中自己总结,自己发现。示波器不难。被说的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