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信rxn-305D 电流那个二个旋钮一般调到什么位置固定不动呢??

楼主(2012-10-03):
兆信rxn-305D 电流那个二个旋钮一般调到什么位置固定不动呢??
麻烦有经验的朋友解答下!

网友:
看你自己的设置,那是过流保护提示的

网友:
电流固定到一个档位就好了 我一般调到4a。你先把电压调到1.几v,然后短路接头,调节电流旋钮。固定到4a就好了。有的人调到最大,这个个人习惯吧。

网友:
谢谢啊!刚才和卖设备的联系过了!
他们说,调大最大,也就5A,以后调电压,电流随随之变化的!

网友:
笔记本冲电带开机的电流小不了
调到5A是用的时候
平时维修有得看实际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