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说不明道不清的故障

楼主(2012-10-03):
空载主板(最小化),不上CPU测CPU供电L(电感)端,240欧.上CPU测29欧.不上CPU上电,CPU供电1.2V,上CPU测供电0.47V.不论上不上CPU,只要插上适配器(这时都不用电池盒),就自动上电.电源指示灯亮,光驱转动,能进出.硬盘灯不闪.黑屏.如果取下CPU再上,情况如上,但久按启动键,关机,再启就能正常开机.正常使用.但一上电池盒又不能开机,又要取下CPU重装同上法--又能用.以反复多次,找不出是什么原因.请大家赐教.

网友:
集显的主板还是独显

网友(点评):
集显的.我没有CPU同型号的.它是S1接口,所以很难排除故障.

网友:
AMD的直接加焊3合一的桥

网友:
你换个cpu试看嘛,免得走弯路……

网友(点评):
就是没S1接口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