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上看到自举升压电路,有些不明白,向高手请教?

楼主(2012-10-03):
     这张图分两部分:Part1和Part2,Part1部分充当方波信号发生器功能产生方波控制PQ30内部的两个三极管轮流导通,对pc99进行充放电,VIN是19v所以VH的电压应该在最低19v最高38v。可是书上写是27v左右。这27v怎么来的?

补充内容 (2012-10-4 08:40):
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自举电路是这样的,你说的38V只是升压电路的一个理论值,实际上是达不到的。

网友A:
这什么啊!笔记本中只用个电容就可完成自举升压

网友:
38V是空载时可能出现是最大电压 ,实际上肯定要低一些的  。

网友:
这个很简单其实它不是全部导通到一定的值它就截止 简单的说就是导通和截止之间 所以出来的是27

网友:
方波脉冲通过C99 在通过两个二极管和19V叠加 行成倍压整流。提升电压的。大概原理是这样。

网友:
笔记本主板电路里的自举升压都是有二极管参与的,好像没有直接用一个电容就实现的吧。

网友:
没标记电压多少伏,不好说啊

网友:
书本上说的电压值也是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不要忘了电容是有损耗的,世上没有效率百分百的能量转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啊!笔记本中只用个电容就可完成自举升压

那在笔记本中,是怎样完成自举升压的啊?

网友B:
整个电路大部分目的就是为了给PC99左端做一个波形出来
然后利用二极管+电容的电路升压
最高38V,最低19V 的波波
平均电压28左右了。所以那地方名字就叫vh2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整个电路大部分目的就是为了给PC99左端做一个波形出来
然后利用二极管+电容的电路升压
最高38V,最低19V  ...

那书上的27V应该不是一个固定的值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书上的27V应该不是一个固定的值吧,

27V-28V吧。
是比较稳定的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V-28V吧。
是比较稳定的电压值。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