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自动掉电

楼主(2012-10-03):
电脑开机几分钟后,会自动掉电关机,然后怎么也开不着机,隔一段时间后有能再开机,但还是几分钟后掉电关机。各位网友这是哪部分出的故障啊,帮帮忙。

网友:
看下是不是温度过高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家帮忙,我正在一样样排查,如果找到问题上贴。

网友:
CPU风扇坏了  要么风扇 撒热不行

网友:
这样不好回答,很多 问题可能这样掉电,要一样样的查。

网友:
检查一下CPU散热器

网友:
用360硬件大师,边用边看温度,哪个出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温控电路的问题……

网友:
U散热应该有问题,凉了开机,热了关机,

网友:
版子是独桥的话,桥上加个风扇,CPU上面灰扫扫

网友:
是不是温度异常引起!

网友:
第二次不触发的时候,按照不加点方法测量一下电子晶振跳帽A14和绿线。另外掉电曾经修好过几片,换IO修好的。

网友:
换电源 , 不行拔掉各外接设备,不行又换内存 ,  不行再换主板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我正在一样样排查,如果找到问题上贴。

网友:
这种通常是与温度有关了
见过风扇偷停的,导热硅片不好换硅脂OK的,温度检测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