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改LED大求救!!!

楼主(2012-10-03):
13的笔记本屏,开机屏暗,打开后确认灯管断了,手边无灯管更换。情况如下图:

另外手边有个LED屏,屏已摔碎了,LED灯应该正常,软线为六线(实际为四线)靠边的线两两合并。如下图:
现在想把LED的灯改到LCD上,没有LED高压板,网上也挺贵百把块呢。能不能从坏的LED屏剪下,进行改装呢?
近图如下:请高手指点,怎么剪?怎么接线?

网友:
你还是换灯管吧,这样简单些,133的宽屏灯管你可以用141正屏的换,

网友:
希望有大师出来教教

网友:
新手学习中,希望有高手站出来讲解下

网友:
这种才是高手所为。。。关注一下

网友:
我换灯管简单点  ,改好麻烦。还是换灯管方便。

网友:
我想知道led那个灯条能不能放进去

网友:
这种改法先不说,麻烦,就算改了能保证正常用吗?关注

网友:
貌似换灯管更简单些

网友:
没想过改这个,有空也研究下行不行得通

网友:
屏线也要改

网友:
肯定放不进去啊

网友:
我晕用14.1的灯管就是了,废屏LCD不是大把呀~!灯管才几块钱呀~!

网友:
改KIS-3R33S 模块。很便宜。。输入电压3.9以上就可以了。让其工作方式变为升压,输出电压为24V 输入电压自己看着办。可以用高压条的供电6-12V 网上有很多的这个模块的改动方法。。自己研究一下,我现在的维修台的照明就是用的LED屏的LED条。。。

网友:
老实换灯管吧,省事,省时,省力,风险小。

网友:
led灯管装进LCD 里,要改动也太多了

网友:
   换回灯管吧!
     搞这个很麻烦的!   小心弄暴屏!

网友:
麻烦,灯管几个钱啊。

不过这是属于高手的挑战,期待结果、、、、、、、

网友: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好好的换灯管,为什么要改,添麻烦

网友:
太麻烦了,不建议这样做,还是换个灯管吧

网友:
LCD比Led贵吧,做什么要改啊。

网友:
直接按原来的线路接就好了
地 v+ on/off。adj

网友(2012-11-22):
完全可以剪下来改,不过led的en和pwm要接在一起

网友:
改成功了吗

网友:
几个信号点和供电有的话,很容易的.我改过,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咱学习了。。

网友:
感觉好复杂改天研究研究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 我原先改过 但好像没这么复杂

网友:
改后供电是一大问题~

网友:
LED改LCD我就改过  换过来还没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