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存卡 的问题

楼主(2012-10-03):
外表无损坏  就是不读取   有什么方法维修吗?

网友:
兄弟!是U盘的话这个要打开看看U盘是什么主控和FLASH是什么型号,还要查供电,晶振等;存储的SD卡/TF卡,不通讯的话,除了看看接触点是否氧化外,没有好办法了!本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