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80G M2+ 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2-10-03):
场馆Q56跟Q57没电压 跑线路走到324 可是到了这里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求高手指点一二 感激不尽啊 CPU 内存电压都正常 还有SB PG电压也没出来 这个电压是多少呢 没图纸 不清楚

网友:
这两个管子什么位置,查内存 北桥供电

网友A:
324的输出端是否有电压,无电压,先查324本身条件是否满足,再查驱动组的正反向电压,结合324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4的输出端是否有电压,无电压,先查324本身条件是否满足,再查驱动组的正反向电压,结合324的工作原理

这个不懂哦 菜鸟 麻烦说明下

网友B:
到这里楼主已经跑过线了,是吧。到了324.接下来找到324的图纸,找到脚定义。

按照LM324的工作条件去查。路要自己走过才深刻。多动手

网友C:
SB不是5V或者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B不是5V或者3V吗。。。

是SB P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这里楼主已经跑过线了,是吧。到了324.接下来找到324的图纸,找到脚定义。

按照LM324的工作条件去查。 ...

百度能找到图纸吧?我基础不是很好 惨

网友D:
你这个板子是什么问题 呢??

网友E:
SBpg  好像是直接去CPU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板子是什么问题 呢??

南桥旁边两个场管没电压 没SBPG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Bpg  好像是直接去CPU的吧

是啊 不知道怎么下手 记得有人说过 有时候一些信号电压不出也会导致供电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 不知道怎么下手 记得有人说过 有时候一些信号电压不出也会导致供电不行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是南桥吧   是的每个电压都有好信号的存在

网友:
楼主最好先跑一下那两个场管旁边的线路

网友:
一边查一边分析

网友:
折腾几天了 无果 让客户拿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