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触发

楼主(2012-10-03):
插电0.3待机 3v.有0.78  5v有0.41  线性电压 3-5都有  也都供到ec   四十四角 1.8v    3v 断开无电压  但在u3607上有0.78  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有人给个想法么?

网友:
修一个故障类似的. 是EC坏了. 你换个EC试试.

网友:
3V/5V先出?
ON信号呢

网友A:
  以前换过COMS 电池  换号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换过COMS 电池  换号过的

还有这事。。。我的不行

网友:
e420待機3V5V是不出來的,只有線性3V、5V

网友B:
看来这机子不触发的还不少,手头也有台在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机子不触发的还不少,手头也有台在处理

弄明白了说下哦

网友:
相同类似的故障,我有换待机IC好的

网友:
主要查待机IC的工作条件

网友C:
板子待机高了,后级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待机高了,后级短了吧

都换给客服了

网友D:
好遗憾啊 楼主没搞好么

网友D:
E420 3V 5V 待机时候没有么?这个还真不知道 修过一个E520 直接换待机IC 3.3V 5V就有了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遗憾啊 楼主没搞好么

客户要和我吵架了 还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E420 3V 5V 待机时候没有么?这个还真不知道 修过一个E520 直接换待机IC 3.3V 5V就有了搞定~

的确 我也换号过  就不知道为什么这台不行

网友:
好很好本学习了 很好

网友(2012-11-12):
我与遇到过这款机子  没有弄好    最后换板了

网友:
我也换号过  就不知道为什么这台

网友E:
发过来,哥给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过来,哥给你修
..几块钱??过一百我就留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