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2-10-03):
    本人在给客户的台式机更换硬件时遇到一个问题,给客户更换了新主板和CPU,当时在重装系统时出现了一二次开机掉电,当时以为他的电源有问题,换了电源试还是会出现,后来把内存插了就没有出现了。客户拿回家用了几天后又出现了这个问题,一开机就马上掉电,我尝试更换了CPU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了。但我把这个CPU换到另外的板上试也没有出现问题,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原CPU是AMD4400,换上去的是AMD5000。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0-4 10:00):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帮忙,再补充一下:出现问题拿过来后我是先换的内存试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再换上客户的内存也能正常开机,但再多试几次就又出现掉电问题了,换了CPU又正常了。之后再把有问题的CPU装上又不行。

补充内容 (2012-10-4 10:02):
我怀疑是不是这个CPU跟这个内存是不是不兼容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说法,内存是威刚DDR800/1G

补充内容 (2012-10-7 10:17):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指点,这机子换了CPU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CPU温度高不高,因为温度高换CPU、主板都会好

网友:
  这个不好说兼容问题吧    没遇到过

网友A:
先换个好点得CPU散热器 解决散热问题  4000+ 5000+ cpu问题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好点得CPU散热器 解决散热问题  4000+ 5000+ cpu问题多.

CPU都没有发热,因为刚开机就掉电了。从开机到掉电也就几秒的时间。

网友:
AMD的稳定性没有Intel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都没有发热,因为刚开机就掉电了。从开机到掉电也就几秒的时间。

那说明CPU有问题了

网友:
将CPU降频试试看?或者降低其电压看。

网友D:
估计过几天还会因为 掉电来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过几天还会因为 掉电来找你

我也怕再次出现这个问题,也怀疑是不是主板的问题,新主板是昂达N78G5,以前都没有碰到这种问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说明CPU有问题了

确实是换了CPU就能正常开机了,但我把有问题的CPU放其它板上试也能开机。

网友E:
老式的AMDCPU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换了CPU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式的AMDCPU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换了CPU就没问题了。

谢谢,如果确实是换了CPU就好了那我就放心了,不然再出问题就不好跟客户解释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学习了

网友F:
遇到过内存不行的,开机就挂,这种倒是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内存不行的,开机就挂,这种倒是少见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网友:
如果散热不好,AMD的CPU会在开机后短时间内迅速升温。如果发生掉电,可以马上检查CPU温度是否烫手,再进行判断。
一般老式的CPU散热问题较难解决

网友:
进来纯粹学习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现象

网友:
楼主查出原因了吗,是不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我有好几块板也是开机就掉电,查不出原因,MOS管也老被击穿。烦

网友(2013-07-09):
AMD的老式CPU 发热量大了,如果,没有多长时间就关机,。CPU问题大了

网友:
我曾经给客户换过845主板,这块主板我使用正常,给客户换上就是装不上系统,办法挨着试,最后客户都烦啦。最后换CPU解决问题。换下的cpu给另一机子使用,2台机器都已快一年啦,没有一个回来找地,有些事真的说不明白,我一般时间充分都直接SP2004拷机1小时以上,一般通过就问题不大啦。

网友(2013-12-05):
没遇到过    进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