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看看这个元件是什么,有何作用?

楼主(2012-10-03):
节能灯里的,图里的DB3,这个元件,符号对着的两个二极管,不知道有什么作用,怎么测它的好坏?
数字表二极管档和20M欧姆档测都是无穷大

网友:
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吧。

网友:
双向触发二极管,其好坏不好测量,数字表的二极管档和200K电阻档测量都无穷大。

网友:
对于新手不知道的还多  这个见都没见过

网友:
不会看,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压降在0.6左右为好

网友:
看符号D开头的应该是个二极管,不过可能是双二极管吧。你可以看管上的型号查PDF看看,就知道如何测量了。

网友:
双向触发2级管啊!作用于开关,好坏还真是不好测呢!数字表的二极管档

网友A:
这是百度找的:
双向触发二极管是对称性的二端半导体器件。常用来触发双向可控硅 ,在电路中作过压保护等用途。
用万用表R×1k或R×10k档,测量双向触发二极管正、反向电阻值,应该是无穷大。若正、反向电阻值均很小或为0,该二极管已击穿。
双向触发二极管的转折电压测试方法,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并联在兆欧表上,,将兆欧表的两极分别接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两端,测出电压值,再将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两极对调后测量一次。比较一下两次测量的电压值的偏差(一般为3~6V)。此偏差值越小,说明此二极管的性能越好。

网友:
双向触发二管,型号为DB开头,用指针表或数字表的电阻档测量无反映,其导通电压正反向大约在10V以上。

网友:
双向触发二极管,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27V左右的稳压管两只反向串联代用。在850风枪中代用过,风速和用DB3有区别,要重新调起控点。

补充内容 (2012-10-5 10:07):
反向串联,理解为同级性相连(+连+)。

网友:
DB3是最最常用的双向二极管,相当于两个32V的稳压管同向串联.

网友(2015-07-10):
引用 网友A:
这是百度找的:
双向触发二极管是对称性的二端半导体器件。常用来触发双向可控硅 ,在电路中作过压保护等 ...

这个双向触发二极管是加正反向电压都导通的,内部等同于反向串联的两个稳压二极管,这里也可以通过上电测量本身正反向输出电压值来判断故障,其输出电压值应该于内部二极管稳压值接近。

网友:
这是双向触发二级管.....

网友:
支持一下,想得很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