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适配器灯不亮维修注意事项

楼主(2012-10-03):
苹果K36系列之后的主板,电源适配器上的灯不亮都会导致不触发,不充电。电源接口两端都是接地,最中间的是电源反馈信号,另外两个是主供电。所以修苹果本最好用原装适配器,可调接上线有大部分都触发不了。电源反馈信号是3.4V,常见故障分两种,有电压不亮,大多数是IO,剩余的是反馈信号那一路上的小元件有问题。另外一种是无电压,如果待机无3.3V和1.05V,有12V,直接换IO,待机电压正常,就查电源反馈信号那一路,先修出电压,再看灯亮不亮。这部分,进水坏的多,而且是好多地方坏。另外告诉新手一点经验,K18以及以后的出的,不接电池会自动开机的,之前的也不用辛苦拆键盘,开机直接对地短接开机信号SMC_ONOFF_L

网友:
如果待机无3.3V和1.05V,有12V,直接换io   真假的啊    下次得试试

网友:
嗯嗯。。。反复看上几遍。。。以后用

网友:
苹果电源灯不亮  换IO也基本也一个通病。其实苹果有料板的话也不难。。就是少东西换。

网友:
直接换IO的前提是待机无短路,并且IO的工作电压=PP3V42_G3H_REG正常。

网友:
苹果的料板可不太好找

网友:
料板少,没法啊这家伙。

网友:
没别的  就配件不好找啊

网友:
确实没有料板。不好修。缺件,特别是小元件

网友:
是该学学苹果维修了,落伍咯。

网友(2012-11-08):
看楼主的文章,可见楼主的功力。赞一个,希望楼主以后发更多好的帖子

网友:
苹果有的机器是自动触发,有的是需要短接才能触发的

网友:
需要料板的,可加我QQ:541027625  90%的料板都有

网友:
寞哥,电源头绿灯亮,不触发,SMC_PM_G2_EN为低,是不是SMC问题啊

网友A(2013-01-18):
电源适配器上的灯不亮,应该就是电源适配器本身有问题了啊?关主板什么事呢?

网友(2013-03-26):
没修过APPLE ,时序懂点。。差不多。

网友:
这个信号是SMC发出来开启 3VS5电压的他是低点位查下它的前级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适配器上的灯不亮,应该就是电源适配器本身有问题了啊?关主板什么事呢?

这就是苹果的特殊之处,它有独特的电压检测反馈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苹果的特殊之处,它有独特的电压检测反馈电路

你是说苹果笔记本主板上有专门的电源适配器的电压检测反馈电路,当这个电路本身有问题了,它也会导致电源适配器上的灯不亮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苹果笔记本主板上有专门的电源适配器的电压检测反馈电路,当这个电路本身有问题了,它也会导致电源 ...

是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3-04-25):
今天有一个电源接口有问题也不亮绿灯,5脚有3V

网友:
现在我手里有一个苹果,中间那个电源检测脚竟然是9V多,刚换的板,上家说是电源板坏了,苹果A1278 电源板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啊,搞不明白

网友(2013-07-06):
单量苹果的充电器有电压吗,?

网友:
你是说苹果笔记本主板上有专门的电源适配器的电压检测反馈电路,当这个电路本身有问题了,它也会导致电源 ...

网友:
看起来很nb,顶呀,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2013-08-14):
电源头绿灯亮,不触发,SMC_PM_G2_EN为低,是不是SMC问题

网友(2013-10-20):
有的电源接头也容易坏,造成小绿灯不亮。

网友:
苹果的料版几钱一块?

网友:
看起来的确很牛逼的样子 看不太懂

网友(2013-11-19):
这几天接到一个机器,当时拿来的时候用电池能开机的,但是插适配器一点反映没有,灯也不亮,
测试接头  有4脚有6V 接头插上主板6V就没了,这是什么原因? 求指教。

网友:
苹果的通病   不充电   灯问题     去查充电部分的电路吧   仔细点   小电阻

网友:
太好了 困扰我多久的问题 。。。

网友:
苹果的料板可不是那么好找的  主板上有专门检测适配器的控制 电路吧 待机正常了才适配器指示灯才正常

网友(2014-01-11):
如果待机电压正常,就是灯不亮呢 还有电压头上(反馈信号)是什么的三极管

网友:
Need, thank you landlord ah

网友(2014-04-20):
呵呵 ONE WIRE电路 这个是苹果里面最基本,最简单的也是小重要的电路之一哦 呵呵

网友:
我有一台A1304的。。灯是绿灯。。不充电也不触发。。MCP不发出SLP S信号。。。。MCP的待机条件正常。。楼主指点下该向那方面查???PWRBTN信号进南桥了。。。。MCP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苹果机器A1286 板号:820-2523-B 现在不触发电源头灯也不亮,SMC已经产生了待机电压(PP3V42_G3H)也有时钟和复位,但待机是没有产生(公共点)12V充电电压,是否SMC有关?

网友:
学习了啊 经验啊

网友:
大虾米  苹果一般收多少钱

网友:
苹果的就修过显卡问题的。。。

网友(2014-05-24):
---“所以修苹果本最好用原装适配器,可调接上线有大部分都触发不了。” ------------
调电源接上苹果的充电线(拆掉坏的,带头)就OK了

网友:
料板很多啊。。现在 某宝上全是打洞的板 这些版都是1修

网友:
我前面搞一台居然是电源接口坏了

网友:
楼主好像修过不少的苹果机,我很少修到苹果的机子。

网友:
苹果的的还没修过,顶一下

网友:
苹果超好用,见过的就坏点MCP显卡,坏点机械硬盘,坏点内存,A1278的不充电,其它就是进水机了,哈哈

网友(2014-07-14):
电源灯不亮是IO的通病吗?谁讲的,苹果的IO是SMC 不全是smc的事,也有3.3v 5v 芯片旁边电阻都会

网友:
今天碰到个K91F,修的时候灯还亮,后面修好能开机后反而不亮,不充电,也不知道完全修好没

网友:
修机器最大的困难在于没配件啊,带程序的芯片都不知道上你哪去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