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问题

楼主(2012-10-03):
七彩虹c.945pl主板,跑C1内存不过,内存时钟为0.7,不正常怎么修!

网友:
确定是上真内存测得?

跑线如果无果就干北桥了。

我就这点思路。

对了时钟芯片旁边所有的33/22/68X电阻都应该有前面1.6左右,68X的0,4左右。

网友:
谁来帮我,谁来帮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