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ie后开机进不了桌面

楼主(2012-10-03):
开始时重装总是提示有未完成的安装,后来下载了个ie卸载软件,然后能重装了,重装后提示重启,结果重启后提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最后是登录用户界面失败,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晕啊!

网友A:
重装系统什么都搞定。

网友:
重装IE关进桌面什么鸟事?WINDOWS把IE卸掉也照样进桌面,八成是中毒了,explorer.exe文件被破坏,所以才进不了桌面!

ie和系统是高度集成在一起的,ie删除不重启直接重装新ie导致系统调用的定位点失败了。。。重装系统搞定最好,修复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什么都搞定。

我再等等看,有没有不重装系统的办法,最后在用重装系统的办法

网友:
进安全桌面进去 把 那IE 卸载了!试一下!

网友:
换系统吧....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 一般能搞定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硬件出问题,建议检测一下内存或硬盘!

网友:
不会是IE跟电脑里的某些插件有冲突吧?卸载插件试试 比如QQ电脑管家之类的

网友:
启动时选择 恢复最后一次正确配置那项试试啊

网友:
2楼就是正解  只有重装能真正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