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四灯用三灯加3kv电容不行

楼主(2012-10-03):
一HP显示器,症状:开机屏亮一下就灭, 找一好灯管试出屏有一灯管有问题,把屏那根有问题的灯管代换为好灯管使用正常,所以我想四灯改用三灯,所以我做了个这东西 代替灯管(因为帖子中有高手说可以短接也可以加负载3KV电容), ,结果我接上这东西,还是原来的症状,就算短接也还是一样亮一下就灭,但是把那东西换成灯管屏就正常?????????????有高手帮我看一下哪有问题??????多谢

网友:
你是看论坛里谁的帖子,没这么干过,不行改个2灯的高压条,换灯管有不怎么麻烦

网友A:
我是直接焊在接口的引脚上的!有灯管还是换了的好  我是没有灯管的时候没办法才这样!

网友:
还是换了吧,又费不了多少事,顺便练手了

网友B:
还是换灯管的好,实在要用电容估计就是你电容容量小了点。

网友:
没见过拿电容代替灯管的呢 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焊在接口的引脚上的!有灯管还是换了的好  我是没有灯管的时候没办法才这样!

我焊过不行

网友C:
再高压板上找到控制保护电路的IC芯片    找到型号,网上搜一下哪针是起保护作用的针脚,只要没有短路把IC的保护针脚接地去保护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高压板上找到控制保护电路的IC芯片    找到型号,网上搜一下哪针是起保护作用的针脚,只要没有短路把IC的 ...

去保护了能亮,但是亮一段时间后屏一边就开始暗了,重开开关又好,过一段时间又暗

网友:
这方法 三星以前的显示器可以 现在有的 多不行 多有保护的 你可以改个2灯的高压 要不只有换灯管了

网友D:
最好还是换灯管,不要因为困难就不换,你不换,一辈子都学不会换灯管,只要胆大心细换灯管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或者你买那种带灯架的灯管,那个好换,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
绝对的不行。不要改了,改了一定用不住的,只要有灯管就换吧,不要就这么修好,几天就坏了,信不信由你

网友E:
也许人家可能还去掉保护功能的吧?不然就这样改应该会引起保护而黑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350,你看一下

当然加电容更好,但是这都是针对高压板芯片没有负载均衡的前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加电容更好,但是这都是针对高压板芯片没有负载均衡的前提下!

还有这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许人家可能还去掉保护功能的吧?不然就这样改应该会引起保护而黑屏的

是啊,可能就是因为保护了,我去保护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换灯管,不要因为困难就不换,你不换,一辈子都学不会换灯管,只要胆大心细换灯管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

不是不想换,我只是想证明一下这办法会不会行的通

网友(点评):
一般接电容最好,直接短接也可以,我喜欢接个1.5~2欧电阻,大多数的高压板能改,有些少数高压管理芯片太严厉了,是不允许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灯管的好,实在要用电容估计就是你电容容量小了点。

3kv的电容,而且换了好多都一样

hjq

网友H:
脑子不转劲!实在不想拆屏的话,把代替的好灯管固定在屏背面适当位置不就行了吗!若怕透光可适当遮挡。

网友G:
不是没想过,晚上这显示器都会发光了,关键是想证明这个办法可不可以行的通

网友(点评):
用电容替代坏灯管应该可以,关键是找适当容量的电容。

网友I:
我一直用负载接到灯管脚,没试过用电容。就是老式技嘉内存供电模块上,那个P45J什么的,现在老老实实换灯管了,没那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没想过,晚上这显示器都会发光了,关键是想证明这个办法可不可以行的通

就是啊,3kv的电容了

网友(点评):
大哥,3KV的电容多的去了!关键是还得找适当电容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一直用负载接到灯管脚,没试过用电容。就是老式技嘉内存供电模块上,那个P45J什么的,现在老老实实换灯管 ...

你用那种负载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只想证明这个问题,却以失败而告终

网友J: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可能还有其它的问题,机子有你手里,慢慢研究总会出结果,用这种电容的缺点是发热大,本来就是从废板上拆下的,容易击穿,所以不少人用了这种方法后都说很快就返修。可以用初级滤波里的陶瓷旁通电容代替,蓝色的有点像小圆饼,也可以用长方形深褐色的大大个那种,几乎不发热,我用这种方法修了不少机子,保质期内没有返修过

网友:
加高压电容一样是可以用的 。还要看功率与负载的。不一定说加上去就可以用。

网友:
这还真没试过额

网友:
去保护不安全啊,你应该还有灯管坏了吧,测清楚哦。

网友:
   电容直接接到灯管座的焊点上就行了,如果不行那就用跟细丝短接,如果这两种方法都不行就直接加快两灯高压板,要注意除了你测出其他灯管是否也坏掉了,否则后果很严重~如果电容和短接都不行就直接加高压板,高压板也不行那就麻烦点把灯管换掉,不要想着去高压板保护那是坑爹的轻则显示器背部烧的漆黑重则引发火灾~~

网友:
为什么不能老实的换灯管?
研究这个成功后是不是以后灯管坏的就直接加个电容上去OK。
那要是另一条灯管坏了就再加个电容上去,再坏一条再加一个电容上去?

做维修的我觉得还是本分一点好,客户出了维修费,还是老实修,收钱也心安理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3kv的电容,而且换了好多都一样

3KV不是容量,是耐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3KV不是容量,是耐压!

那是19J,27J吗?

hjq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那是19J,27J吗?

这个就是的嘛,但是用在此处小了哦,在论坛搜索一下用多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的嘛,但是用在此处小了哦,在论坛搜索一下用多大的吧。

多谢,好像还有37J,64J的,论坛有用27J,37J的,试过不行,准备放弃了

hjq

网友K:
直接在高压板上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可能还有其它的问题,机子有你手里,慢慢研究总会出结果,用这种电容的缺点是发热大,本 ...

那种电容在电源板上有,不过耐压值也太小了吧,250v

网友L:
不是所有高压板都可以短接一只灯管滴。
有一些高压板,输出到两个灯管的端子采取并联接法,你短接其中一只,另一只也被等效短路。
有一些高压板,使用两个高压绕组与一个原边绕组整合在一个磁路里,四灯的板子只有一个高压包。由于两个副边的感生电势的幅度是相同的,因此也不宜短接一只灯管破坏其平衡。
有一些高压板,其末级设计了过于灵敏的平衡保护,你非要这么干只能先干掉它。
有一些高压板,简化了电流检测电路。当一路灯管电流发生变化时,纠正电路不是使本路灯管,而是使本机所有灯管的端电压发生相应变化。对于木有短接的那一路,这是无法容忍的,结果自然是保护电路动作。
只有采用2只灯管串联起来为一组,且木有上述BUG的高压板,才能应急短接一只灯管。
因为串联灯管无一例外采用悬浮地,所以是直接短路还是串联3KV电容区别是不大滴。部分高压板保护电路比较矫情,适当调整串联的电容容量可以微调灯管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接在高压板上短接

短接试过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是所有高压板都可以短接一只灯管滴。
有一些高压板,输出到两个灯管的端子采取并联接法,你短接其中一只 ...

你的分析很好,让我明白了可能不成功的原因,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脑子不转劲!实在不想拆屏的话,把代替的好灯管固定在屏背面适当位置不就行了吗!若怕透光可适当遮挡。

不会吧,这样也行

网友:
你是应该放弃了!你清楚你换的电容容量是多大的吗?(你的37J/64J容量是多少搞清楚没)让你换容量大些的电容你还不明白,自己又不搜索论坛,这样早该放弃了。如果没有把握换灯管就给别人做吧。

网友:
把代替的好灯管固定在屏背面适当位置不就行了吗!若怕透光可适当遮挡。

楼上的哥们要是你发个图过来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