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的E40 已修好

楼主(2012-10-03):
E40  I3的。一拿来不触发  待机0  不过待机有点35V  触发不了,I3机器给人的感觉就是刷BIOS  在论坛找了BIOS。也看了一些贴,BIOS是通病,就挂在PCL旁边。南桥也有一个,南桥那个我自称软BIOS吧。刷啊刷BIOS老出错误。刷不进去。又去料板找个BIOS刷。结果刷进去了,不过不亮机  跳到0。9的样子,心里想怎么那么多问题啊。测各种电压都出来。想了又想不会软BIOS也有问题吧?抽了支烟表示灰常的淡定。突然间想到BIOS的名称不一样  之前那个是W开头的刷MX的BIOS会不会引起呢?不管了再找个W开头的刷,电流跳上去了,接屏OK。在这只想对新手们说注意点哈。发这贴只想提个醒。不要骂我啊。。。。有分加就更好

现在的新机器,BIOS芯片用料都有GPIO定义

网友:
回个帖顶一下,同时谢谢楼主经验的分享。

网友:
维修需要细心和耐心.

网友:
BIOS型号还是要严谨。

有编程器真好。当然,我也有......

网友:
E40修过,但没遇到BIOS问题,这种情况以后少走弯路了。谢谢分享!

网友:
要学会判断问题的根本    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
妹的。用着用着关机重启报错02FO 换CPU  OK  悲剧啊  I3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B IOS引起的问题多了去了

网友:
把 BOS共享出来撒,机器型号 板号 芯片组都写上。。

网友:
不一样的型号你也能刷进去。。。。牛!

网友:
上次一个ACER也是,型号不一样刷进去,电流内存不过,

网友:
E40还有个显卡问题哦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遇到可以   不用在那么 麻烦的  查 了!

网友:
容量一样的,引脚一样,一般都通用。有混分的嫌疑。

网友:
我对刷BIOS的型号不是很了解,请问下,怎么以BIOS的型号来刷BIOS

网友:
遇到bios芯片在编程器上  烧录报错的问题 很是烦人   一般一模一样的bios芯片不好找  代用吧 又会出现楼主诉说的问题     真让人头疼

网友:
顶一下,还是很好的

网友:
呵呵,有料板的板度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3机器给人的感觉就是刷BIOS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 ...

像I系列的电路问题改善了很多,你不觉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料板真好。还那么多。。

4箱吧/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BIOS吧,你刷的是BIOS参与触发的那个吗?

是啊,IO旁边的就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40  就不是好机器  尤其换个桥  难拆的要死  哎

还没有修个这种桥出问题的。这桥改善了很多。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E:
现在我正在修E40,试一下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的BIOS太容易坏了。前天刚搞了一台B450,也是不触发,3V5V都没有,刷了就好了

网友:
有看必加,只是不明白,怎么会和BIOS硬件有关系呢,哎

网友:
楼主灰常专业,专业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正在修E40,试一下看看。谢谢分享。

什么问题呢?

网友:
EC-BIOS数据出错造成的不触发啊?待机怎么会是0呢?多少有点吧?

网友:
一般BIOS的小相同的都可以代用的  我修过DELL E6400的 就不行 不知道怎么回事 刷原装一样的就行 不刷一样的就不开机 一直没整明白

网友:
E40不通电和显卡问题修的比较多  不过不通电时3 5的问题  呵呵呵

网友:
型号不一样也能用的

网友:
求共享一下BIOS  毕竟你是自己试过肯定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进水的  桥烧坏了  不是自然损坏的

呵呵,

网友F:
联想的坏bios越来越多,论坛这几天天天都再说

网友G:
I3的机器就是BIOS出问题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的坏bios越来越多,论坛这几天天天都再说

是啊、现在坏BIOS的机器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I3的机器就是BIOS出问题多,谢谢楼主分享

是啊。电路问题做的很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现象,在刷BIOS的时候是有可能的。

网友:
哈哈 I3有问题 先搞BIOS

网友:
厉害,经验丰富吧。直接搞BIOS

网友:
就这样搞好啦???

网友:
看来BIOS 出现的问题真的太多 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bios的问题这么多吗?

网友:
BIOS怎么刷啊,求指教

网友:
楼主擅长发水贴啊……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