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G主板上的D1HD

楼主(2012-10-03):
一块技嘉945主板.不能开机.查IO开关电压有变化.而控制绿线的没变化,要是二脚短一下开机,能正常进系统什么的.当时认为是IO坏了,买了个新的装上.还是不来.只能慢慢查.
一直查到电源插座那儿的一个六脚的管子IHD那儿.只有2.04V.直接短接输入与输出,主板就能正常开机关机.但关机后能开机不能工作.拆下那管子一看,肚子上已发白了.早烧坏了.
现在的问题这是什么管子?有什么代换不?

网友(点评):
SI3443DV P沟MOS管,5VSB转5VDUAL

网友:
是不是四个脚想通的?是个MOS管找不到六脚的用一般的三脚也可以,就是不太美观。

网友A:
我有这么快板,哪里用的不是六角的芯片

网友:
的确是四脚相通,今天一大早就起来查了,换了个n沟的vmos管子上去没用.g脚控制电压只有1.4v很难导通.控制它的358也换了.还是这样.难道会是p沟的?或者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翻翻图纸吧。顺便分享一下。O(∩_∩)O哈哈~

网友:
兄弟啊,我没找到图纸的.呵呵.下午再努力一下看看.不行就短接用.但就是不能关机再开机.不然会死那,而且风扇降速.直到cpu超温保护.哈哈,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么快板,哪里用的不是六角的芯片

麻烦看一下那是什么芯片,能找到代换的最好.不然人家一看修过的了,谁还要啊?

网友:
楼主  期待结果    定下

网友:
我也看不出来是什么什么东东,帮不了你

网友:
嗯!这个我也没见过啊!你查查电路图看看吧!

网友:
N沟道不行就换个P沟道的试试。还有可能G极控制信号有问题的。跑线看什么控制的。

网友B:
技嘉io要原型号代换,直接短接将绿线引到io

网友:
不开机,也就说是不触发吧,你短接芯片可以测下绿线有跳变没        像是绿线到IO有断线一类的问题。。

网友:
这种小芯片,连淘上都很少得卖,我在液晶电路板坏了好几个,买了几批回来都不能用,问过老师,也没有一个准的答案,还是糊模的。

网友:
应该是相通的吧

网友:
同意楼主意见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两个芝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io要原型号代换,直接短接将绿线引到io

呵呵,版主都来了,多谢大家的帮忙.
io的控制绿线的那脚是直通的.问题是这管子提供一些待机的电源.io不是它的控制之内.按开机开关io脚有变化,但绿线那脚没变化.当时误以为是io的问题.把它短接后工作正常.就是关机后不断电情况再开机会跑00码.很怪.

网友:
这个6条腿的是CMOS电路中的一个MOS管。。你可以把它摘了绕过它飞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