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1 不能正常触发

楼主(2012-10-03):
一客户的hp cq61,不触发,电源插口指示灯亮,电流0.01.摁下开关,无反应,拆机,接电源,摁开关,OK
不触发

网友:
装机后开机,正常了,拔下电源,重接电源,开机,OK 今早在开机,没反应,过会,在摁,又开机了,怀疑BIOS ,IO ,晶振,求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求助。不触发的时候测EC的工作条件。这样求助感觉你不愿意下功夫。

网友:
同意楼上,不过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发上来问问,但是同时也会继续排查。
估计楼主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