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系列的是什么平台?印象中好像是945的说?

楼主(2012-10-03):
今天无意中翻到这个I3的,求解。
微软

网友:
嗯!驱动精灵试试吧!我感觉还不错呢!

网友:
像品牌笔记本戴尔这种,一定要用他专用的驱动的,还是去他的官网下载吧,建议不要用驱动精灵了啥的打,打上去有嗽叭出来,但是还是没有声音。

网友:
不能用驱动精灵的。必须是官网的宏基D525就有这么个问题,今天又多个宏基的。。。

网友:
来自: 福建泉州
强烈赞同啊。。驱动就是这样怪

网友:
先软后硬 今天遇到一个喇叭声音小的 电容击穿造成 换声卡芯片无用

网友:
4710应该是945平台的

网友:
好像还真没有注意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