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bwx plus艰难维修,已修复,附mcu程序

楼主(2012-10-03):
三星2243bwx

网友(点评):
楼主三星的改高压条三条线接在哪里,12V,地,开关就可以吗?

网友:
先收下再说

网友:
嗯!阁下维修的不错啊!

网友:
三星的通病你不知道。哎,换个你拆掉的高压包就好,大概是5元,维修成本还能降低,

网友:
开机一秒黑屏,肯定是高压保护了,遇到这种情况,先用强光手电看看屏幕有没有图像,不知道你怎么会想到程序上

网友A:
楼主直接把12V的滤波电容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先怀疑电源板。MCU的问题比较少的

网友:
说提对,通病。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也是三星的,刚好手上有一样的板,就喊客户换板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多了, 我开始不会修还以为屏坏了,呵呵呵。

网友:
都不亮肯定是电源部分出现问题啊。

网友:
意思是明白了,可是文笔值得加强,看着累啊!

网友:
換這個高壓包就可以了。3元一個。

网友:
我现在该高压前考虑换高压包 更省钱 方便哦

网友:
没信号秒杀bios

网友:
听说过灯管座旁边的瓷介电容容易引起暗屏黑屏。不知道是不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买过这种变压器吗? 3元一个哪里买的?我在淘宝上看到是15一个。

高壓包不是高壓條。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换高压线圈了  你接个外接灯管应该灯管就只亮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把12V的滤波电容全换了就好了,

不一定吧,很多都是高压包的哦

网友(2016-03-08):
写的一踏糊涂。开机测高压板输出电压端两个电压。
就这么简单吗!我看了半天。VGA,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