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65 独显 一长两短非显卡问题

楼主(2012-10-03):
  如题,拿来直接换改良显卡,换完还是一长两短,自信bga做的还行,但是保险期间,又换一片,涛声依旧,
看来不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了,静下心来,祭出图纸,点图,报警,应该是没有检测到显卡,查显卡的工作条件吧,
供电正常,打开显卡那页图纸,u59a,测第一个信号PEX_RST#  它是PLT_RST1#通过一个二极管d25送达的,一测
一端3.3v,一段0v,不会吧,运气太好了,一量二极管果然击穿正反都无穷大,换之,加电,亮机。

网友:
事后分析,客户的机子修过好几回了,估计是做bga过多,上加热的温度有点高,此二极管高温下挂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另请教下楼主,如果不认显卡,一般就是先查供电,再查时钟和复位,再查总线吧?

网友:
呵呵!楼主经验十足啊!厉害!

网友A:
问问楼主,什么是一长两短啊,这个·真的不懂

网友:
曾经加焊过一块显卡,听到“啪”的一声,心想,惨了,一定是哪个管子爆了,一量,果然显卡对面有个芝麻管类似击穿,更换后就正常了,看来这种是常有的事,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网友:
要是我就想着做桥的,

网友:
你这个还算显卡问题,显卡没有复位当然显卡不工作,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查你直接bga换显卡。所以绕圈子了

网友:
楼主果然高手,很冷静的分析

网友:
确实这种问题我们经常会以为是通病处理,而忽略了其工作的条件

网友B:
呵呵  !这种机器 一般都显卡爱坏!你这也 太 那个了 !   呵呵  !     不过 这种的 情况就不应该算是显卡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楼主,什么是一长两短啊,这个·真的不懂

开机警报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这种机器 一般都显卡爱坏!你这也 太 那个了 !   呵呵  !     不过 这种的 情况就不应该算是显卡 ...

收个显卡钱@@!哈哈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少,还是楼主细心

网友:
这个很少去怀疑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个显卡钱@@!哈哈

呵呵 ! 跟
客户说  应该 说显卡  了 !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