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灰屏维修记

楼主(2012-10-03):
今天之所以发这贴,是因为本论坛有比较多类似问题求解的,供大家参考

接到一笔记本F41A  开机灰屏,外接无显,二话不说,显卡,加焊两次,故障还是一样,心想“焊显卡这种小菜......”
没管那么多了,就和客户说要换显卡,正好加价...

价格谈好后换呗,换了还是一样,这下看来不下功夫不行了,还是按步就班,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再想想,显卡自检已过,像是显存出了问题,先量显存供电0,再量对地阻61 正常..问题已经找到,显存供电1.8V没有
经查这个1.8V是主板上供给的

量U25  G极1.8V  D极1.8V    S极0   取下U25    G极18V   看来U25坏了,换后1.8VS正常,上显卡 进系统OK

网友:
显存的工作条件有时候容易忘记

网友:
唉!是啊!好多时候啊!在关键时刻就容易把显存给忘啦!以后长记性啦!

网友:
呵呵  他原来的GPU可能是好的。楼主误杀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一般很少有人考虑现存

网友:
1.8VS,这是仁宝的主板,没想到缺少此电压不掉电,头一次

网友:
显存还会导致灰屏。这个是重点啊

网友A:
显存基本上没修过,

网友:
经典的案例 值得收藏

网友:
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下次注意。

网友:
恩,以后遇到关于显示的问题,要考虑考虑显存了

网友:
经典啊,是一通病。很多机器都会有这个问题特别是HP机

网友:
学习了兄弟,挺经典的案例。

网友:
看到楼主加钱了,这是重点

网友:
  灰屏做显卡不行就刷BIOS   这次又长见了,

网友:
之前有碰到过缺少显卡条件的,导致的灰屏,BENQ S41 貌似也有类似故障。

网友:
很好的维修案例,收藏

网友:
不错,呵呵,很好的经验啊,不过缺少那么大一个电压怎么不掉电呢,怪了

网友:
每次接到机器,差不多都是二修。通病的问题遇到的少。修起来问题也是什么情况都有。
维修不能上来就动桥

网友:
有时候修机器也是不能靠感觉就去做

网友:
“笔记本F41A  开机灰屏,外接无显”

常见的显存无供电或电压异常,故障多是“LCD无显,外接花屏”。
看来情况也不一定啊。
谢谢楼主又为大家添加了一种维修案例!

网友:
比较特别啊 先收藏了

网友:
很仔细呀!灰屏我都没有想到是显存

网友:
显存的供电经常给忘了

网友:
都是听说显存不好会花屏,现在灰屏也要考虑显存了啊

网友:
现存啊。供电。

网友:
长经验了   维修的时候倒是很少会考虑显存的问题    大部分都是先搞显卡

网友:
正巧有块板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
弱弱的问下楼主你怎么知道那个1.8v是先存的供电而不是显卡的呢

网友:
灰屏楼主为什么没去测量EDID信号。而去做显卡了呢。。还是走了那步没写粜?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只能说很明显的缺电压。不能说是通病吧。

网友:
越秀越懒,都是这样呀

网友:
给力啊,简洁明了。顶个

网友:
显卡供电怎么测啊?供电没有,对地正常意味什么啊?

网友:
显存供电在哪测啊?电容?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基本上没修过,
我以为是。很少看到这样的故障。说不定哪天就会碰到。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