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悬赏,求师傅解决显卡问题。

楼主(2012-10-03):
这个显卡问题很怪,客户反应用昨天开始出现故障的。
我通过排查,确定是显卡故障。请看下图:跑到9A后就不动了,有时还自动重启。总之过不了9A

奇怪的是,我把显卡散热器拆下来后,就可以正常点亮了,请看下图: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啊?在线等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你固定散热的镙柱把绝缘漆搞掉了,注意看看。

网友(点评):
漆没有掉,这显卡还是第一次拆。没拆的时候就是这问题了。

网友(点评):
你长得很像黄勃,楼下的都来看看这位兄弟吧

网友:
显卡GPU有虚焊,上BGA返修台回焊应该能好,不然就要重植了。

网友(2012-11-13):
压着GPU导致PCB板有点变形,应该还是虚焊,说的再多都没用还是重做一遍再说.

网友(2012-10-03):
是不是散热器与器件接触搞短路了

网友:
焊一下GUP吧如果不得就当料卡了

网友:
散热器太紧用久了使芯片有些变型,慢慢的就虚焊了,去掉就好了,装上还是不行,我这修一块奇才虹就是这样的问题,给我加分吧

网友:
散热器只有两个螺丝的对吧
用力不均匀 对吧
芯片变形加上受力不均 有的脚接触不到了
加焊或重植吧

受力很均匀,四个镙丝。
受力不均匀

网友:
我可以和你说,绝非脱焊可能性,你不信可以加焊试试吧,也许还是一个毛一样

网友:
感觉有什么异物进到芯片下面了,拆了芯片重植试试。只是猜想啊,没有根据的。

网友:
芯片变形 装上散热器可能是某些点接触不好 先加焊 不行换芯片

网友:
加焊下GPU肯定可以。要是不行你就拿个散热器不要打那么紧一点一点的试了

网友:
就算是4个螺丝,也不能说受力均匀!中间呢? 没有螺丝固定吧!(就像房子,四面都有墙壁支撑,但是中间是空的,你能说水泥板受力绝对的均匀吗?

还是先加焊试试吧!

网友:
期待下文,想看看是什么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固定散热的镙柱把绝缘漆搞掉了,注意看看。

黄勃是哪位,不认识哦。

网友:
换个显卡吧,那么难解决

网友:
我有个9600GSO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直接加焊BGA问题解决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换个显卡 散热片  因为你的散热风扇 有问题 要么耗电量大  还是建议你更换吧!

网友:
GPU那块 和散热器 短路接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