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郁闷 G31T-M2 跑98 E0站住 高手来看看 附带图纸

楼主(2012-10-03):
今天来了两片精英代工的G31T-m2 上机跑98 然后卡E0 这个绝对有通病 南桥干了 BIOS刷了 IO换了 北桥加焊了 不是说在这板子上下大工夫 关键这个板子都这样 想找到原因 大家谁修过这板子 来个回复 顶你

这里面不是图纸啊:版主提醒

564 Bytes, 下载次数: 5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精英的板大部分不跑码的,

网友:
我遇到几块了,都是南桥坏,

网友:
精英的主板出问题了 不是太好修的

网友:
刷BIOS不好,换个南桥看看了

网友:
这板子应该是给海尔或TCL等品牌机代工的,刷相应的BIOS程序才行。

网友:
我也碰上精英G31二片是无复位的8802A+PWM芯片的,查图8802A的12脚应该是12V输入,但就是搞不出来,找到12脚相连的精密电阻,一边有12V,另一边却只有1.2V.
1、拆掉8802A,上电测,出了9.8V。发现他和边上另一个精密电阻分压了,把接地的电阻拆了,输出有12V了。焊上8802A后,电压变成了3.2V,还是不正常。(8802A芯片换了四个)

2、直接飞个12V进来8802A的12脚,复位正常了,但起保护了。
我记得老师说8802A是很邪门的东西,所以就扔到垃圾箱。一般我修1个小时不出来的主板我都直接当料板或卖回收的.

网友:
你这板南桥是什么的?

网友:
我的是一片是NV单桥的一片都说是G31肯定是英特尔的了

网友A:
8802非常好修,没什么邪门

网友:
用的什么CPU?主频低于800有些主板会挡E0。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02非常好修,没什么邪门

那象我这样的问题,在下手,8802A芯片换了四个,肯定不会有部问题的,12输入经过的电阻是精密电阻,没办法看到是什么,而且我用过几个方法来拆换分析就是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