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三星2243bw这个故障是屏的问题吗?

楼主(2012-10-03):
请问各位老师还有得修吗,见图
补充一下:这个显示器故障是一闪即灭,查灯管坏,换灯管后背光正常,但接信号亮一秒即灭,重启显示器在显示的一秒内可见桌面。后来发现屏电路板只要接触到铁壳即发生此故障,用透明胶阻隔后正常了,按压屏电路板竖线发生变化但不消失,看来是屏的问题了。在坛子里看这个型号的显示器这个故障解决方案都是指向驱动板和程序,这个现象还是第一次发现,但不清楚屏电路板接触铁壳就发生故障的原因,请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不一定有可能是驱动程序,,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觉的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修是可以修,不过时间要半个月左右,收得到价钱才修呀,又要同客户讲明,我边修屏一般都要报130--180左右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不过最好代换下屏线或者查下差分信号线有没有故障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不大
应该是屏上的故障,有压屏的机器

网友:
屏坏的可能i性大一点

网友:
很像屏幕坏掉的故障,先排除屏线问题吧。

网友:
嗯!屏坏的故障因素占99%啊!

网友:
是屏的问题哟,,,换灯管不小心,,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屏上面的驱动IC (玻璃面板与PCB相连接的软排线) 坏掉了...

网友:
惨哦 屏的问题哦

网友:
大家推荐下修屏的单位呢,像我们江苏这带就没有啊!

网友:
是屏问题,可能是你换灯管搞到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解决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板问题,我也想知道,不过我觉得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
灯管老化引起开机一亮即灭,换灯管后,由于灯管质量问题或灯管接头绝缘没处理好,造成对地漏电,所以,隔离电源铁板正常,一接触电源铁板就一亮即灭,你做这个隔离是无效的。只有重新处理灯管才能彻底解决。
但现在的关键是:屏坏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同意看法

网友:
屏坏的可能行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