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B 真难搞!

楼主(2012-10-03):
9月27日接到这款本子 故障:加电到1.5 停拆内存没有变化 怀疑北桥出问题了。拆机 发现北桥有先生弄过了。告诉客户 ,客户了解说不修了。换板子 于是500元订购一片 10月3日到货 高兴上机 可不一会 做系统复制条都没走完就掉电了。拆机看风扇也转呀!再试 还是如此!掉电。和商家联系 说我换内存 换CPU试一试 。我说“CPU 和内存 有这个可能吗” 明天找CPU试一试 不知道什么CPU能代替呢?请问师傅们 掉电是不是北桥啊!

网友:
希望高手给出意见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就有可能是CPU问题,还有BIOS里面有电源管理模式,调成最大电源管理试下,不干内存的事,至少我没见过,再摸摸散热片有没有导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