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61s

楼主(2012-10-03):
昨天接到台电脑,故障为,跑C1。拨下内存,发现内存金手指掉了2片,询问得知,他自己清灰,拨下内存,就这样了。换上我的内存,同样跑C1,跟他说,内存坏了,主板也要修,打发他走了。仔细检查了后发现,2片金手指还在内存槽里,内存也只是掉了GND掉了2片,处理后,插上内存,哈哈,一路跑到FF。但现在的问题是,开机不能插USB鼠标,插上,出现翔升的LOGO就死机,不插,进系统后再插,也正常。官网下的BIOS,刷写总是失败...............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了板,烤桥搞定一切

网友:
该主板,不插鼠标,一切正常。插那种带灯的鼠标,也正常。最后,卖给他个带灯的鼠标,搞定。但问题还是没有想明白。

网友:
用PS/2的鼠标吧。小问题,没必要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