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无12V

楼主(2012-10-03):
刚刚修一个联想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显示LOGO后黑屏,而且显示LOGO很暗,几乎看不到。
灯管没问题,高压条我换了一个,测量电压有主板供电5v。没高压供电12v。我也没查到那里有短路现象。
后无果,正好客户电源板带有适配器头。直接给高压条供电的。加上一个适配器就好了。请问大家电源板无12v是那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高压保险没烧

网友A:
既然有5v那肯定是12v电路,有可能是变12的双二极管坏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次级12V输出有没有啊?有的话找12V输出整流滤波看看。一路找下去保证你能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5v那肯定是12v电路,有可能是变12的双二极管坏了

没坏啊!

网友B:
查一下电源后极,12V输出啊!电容坏也会造成电压拉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电源后极,12V输出啊!电容坏也会造成电压拉到!!

电容全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