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板子跑03代码断电还自动重启反复的

楼主(2012-10-03):
    杂牌板子跑03代码然后断电重启,然后跑到03在断电重启,电压正常,求助中。。。大神帮帮忙,我看论坛怎么都是刷bios的,没图片,手机像素不好。

网友:
杂牌机 BISO  也不好找啊

网友:
我修过一个什么迪的,现象差不多,在反复启动过程中,测量了很多次后,我发现桥供电,一直在相差0.1V的跳变中,抱着一试的心态,把桥的PWM 上下管,最后换了连电容都换了就OK了,估计是桥的电容电解液不足造成,只相差0.1。一般不把表长时间放在点看数值,是很难发现的。希望你和我一样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