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上的LAN_DISABLE#是什么意思?在线等待

楼主(2012-10-03):
如果这个脚有了电压是不是网卡就停止工作了呢?
这个是RTL8103EL的网卡,DM3上的。现在认不到网卡。
还有大家有没有这个DM3英特尔独显的图纸,板号 AB4300-DOOG

网友:
现在这个脚上有3.3V电压,把这个脚撬开后开机,仍然认不到网卡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网卡换过了还是认不到

网友:
图上的意思是 禁用网卡,低电平有效。理解为低电平禁用。

网友:
是的,4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
①辈子守擭妳 -5

网友:
嗯!上面的阁下说的不错,的确是低电平禁用网卡

网友:
学习学习。。。

①辈子守擭妳 -5

网友A:
信号带#符号的都可以理解为低电平有效

网友:
继续努力,加油!

①辈子守擭妳 -2

网友:
好学习,学习。。。。

①辈子守擭妳 -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带#符号的都可以理解为低电平有效

低电平停止工作吗?
那高电平停止工作是什么符号

网友:
那高电平停止工作是什么符号,没有符号,具体的要看图纸

网友:
这个 那个一断开那个线   让那个信号边成高电平    试一下就知道  是怎么控制的了

网友B:
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没有电压时,就会认不到网卡,既然已经有电压了,就不用研究这个信号了。找找别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没有电压时,就会认不到网卡,既然已经有电压了,就不用研究这个信号了。找 ...

翔哥 有没有好的网站  提供信号详解的啊  谢谢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翔哥 有没有好的网站  提供信号详解的啊  谢谢诶

没有啊,多看看图纸,多掌握点单词,自己慢慢体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多看看图纸,多掌握点单词,自己慢慢体会吧。

哦  谢谢 我用的是翻译软件  没啥效果

网友:
没有符号就是高电平有效,有#就是低电平有效,你这个应该是低电平的时候网卡禁止,高电平网卡网卡开启吧

网友:
做一下南桥吧,我一个机器也是这样的 干了就好,查电路查半天

网友:
#是表示低电平有效,所以正常情况这个信号要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