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主板有时候点亮有时候点不亮

楼主(2012-10-03):
我很纳闷,来了个r60的机子,对一下可以亮对一下就不行,不知道咋办

网友:
不亮的 时候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我的是支架的问题,支架碳化了

网友:
把机器拆出来,裸板开机看是不是故障依旧,你先得确定问题到底是在主板上还是组装上啊

网友:
慢慢测试看看

网友:
电压像是内存没过,好纳闷